关于船型开关切换直流

楼主(2011-07-19):
请教各位大侠:
      双刀双掷的船型开关一般用于切换交流电,厂家参数是“额定电流/电压:15A/250VAC”,那是否可用于切换90VDC~120VDC,1.2A的直流电?长期使用有没有击穿的隐患?
      图片链接如下:http://www.zxgroup.com/ViewLarge.asp?productid=190

网友A:
估计可以。
开关(包括机械继电器等由机械触点切断电路的所有元件)切断电流的能力,切断直流与切断交流大不相同。这是因为触点切断电流时会产生电弧,交流有电流过零之时,此时电弧容易熄灭,而直流不存在过零,电弧难于熄灭。所以触点切断直流的能力比切断交流差得多。
切断较大的直流电流,尤其是切断感性负载,长期使用之后不是击穿,而是触点被电弧烧毁。如果直流电流过大并且电压较高,甚至可能无法切断,第一次切断就不能使电弧熄灭,直接烧毁开关甚至引起火灾。

网友B:
2楼说的很全面,注意开关触点在直流应用时要留取更大余量,特别是负载呈感性或容性(考虑接通时的冲击电流)时,另外电机类负载也会存在开启大电流问题。很多开关和继电器的触点规格会同时列出交流和直流参数,注意正确选择就是。

网友C:
对这个电流切断能力,一直没有较好地得到理解

网友D:
我家电视机电源插座,电工在床前装了个开关。
刚开始觉得很好的,睡觉前直接关电源,好景不长,开关冒烟了,塑料都发热快化了,是TCL的,还10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