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串口中断解决方法

楼主(2011-07-19):
我在使用TMS320F2812中,如何使用串口中断接收,即使我读取数据寄存器的数值和清除ACK,都不能是串口工作?请给予解决,谢谢!

网友A:
等待高手

网友B:
看一下,EVM带的串口程序吧。

如果连串口最基本的工作都没有起来,估计是设置有问题。

当然也可能是与串口通信的另一个设备,如电脑的超级终端什么的设置与板子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