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ps通信问题

楼主(2011-07-19):
用usb转串口,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到数据,但是用usb转485,再转成232后不回数据。  UPS波特率2400    。怎么个情况呢?

网友A:
USB转串口是存在兼容性的,而485转232也存在电路设计问题,需要分析具体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成熟产品,以前用过多种UPS232接口,但这次不回,因为我们仪器是485接口,所以要转。是不是UPS本身不支持半双工呢?

网友A:
是USB不是UPS,二者风马牛的关系。485需要方向控制,这个标准串口不论是原生的还是USB转接的都没有,需要使用自动控制的转接器,232没有问题就应该能够通讯,除非你的485转换器不合适或者使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