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模电压放大倍数

楼主(2011-07-19):
各位大哥,我想问下差模电压放大倍数  AVD1500,可手动调节;这个怎么设计呢?求解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623759616/QQ/WinTemp/RichOle/~G19XWP356Y)TGJJQ)0RN4P.jpg 这样设计对吗?

楼主:
哦,你有你的想法吗?

网友:
可以选个仪用放大器如AD620等等,调节放大倍数那个电阻使用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树上应该有的吧!

网友B: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书上有两个增益可调的差分放大器,但是1-500恐怕有难度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大家,我做出来了。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大家,我做出来了。
引用 楼主:

怎么做的可以跟大家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