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产生的门控时钟问题

楼主(2011-07-19):
计数器产生的门控时钟问题
设计中需要由计数器产生一个时钟供后级电路使用,计数器将一个全局时钟rdy_60分频,当reg_zip=cnt时产生一个脉冲a,使用a做为时钟驱动后级!基本代码如下:

process(rdy_60,reg_zip)
begin
if(rdy_60'event and rdy_60='1')then
if(reg_zip=cnt)then
   cnt<="0000000000000001";
   a<='1';
  else
    cnt<=cnt+'1';
    a<='0';
  end if;
end if;

由于a为门控时钟,直接使用a驱动后级电路会给后级电路带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将a做为触发器的使能端,来产生一个由全局时钟rdy_60得到的稳定时钟b,增加的代码如下:
if(rdy_60'event and rdy_60='1')then
if(a='1')then
   b<='1';
        else
        b<='0';
end if;
end if;

可能是我的第二个代码写法不对,b还是不稳定,求消除门控时钟的正解!!!

网友A:
a和b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再说了a也不能叫门控时钟啊

楼主:
其实我就想知道用什么方法把全局时钟计数分配得到的时钟最优!!!

楼主:
时钟会随着参数reg_zip的变化而产生分频变化,不能用DCM,需要自己写一段代码来产生这个时钟!!!

网友B:
把a做为触发器的使能时还不稳定是什么意思?怎么个不稳定法?能描述一下吗?

网友C:
b不稳定是什么意思?
有时有,有时没有?

网友C:
把a,b都寄存几拍呢,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D:
大圣,快跟贴啊~

楼主:
我把信号a/b产生的时钟给了一个状态机的地址计算器,结果那个地址计数器工作不正常,有时候可以正常产生地址,有时候地址固定在了某个随机的值上,感觉像是时钟reg_buc没起作用一样, reg_buc就是上面程序里的a!!!
代码如下:(reg_buc为a/b)
          if(span_l='1')then
            data_fns<='1';
                 addr2<="000000000";
           elsif rising_edge(reg_buc)then
                  data_fns<='0';
                  wea<='1';
                  addr2<=addr2+'1';
                  addr_data<=addr2+"000001001";
     end if;

楼主:
看一些经验,不建议在状态机中进行较复杂的判断和总线赋值,我尝试着把地址生成的代码写到状态机之外,状态机之内就进行简单赋值看看!!!

网友B:
rising_edge(reg_buc)

网友D:
感觉你的代码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