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网波动引起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1-07-19):
我们由单片机组成的系统的系统正常工作时,附近的有个功率很大的风机工作,当风机启动时,电网的电压就会突然降下来,甚至室内的日光灯会突然暗下来,这时单片机就死机了,只有重启单片机才正常工作。请问大家这时由于干扰引起的吗?我加陶瓷气体放电管和TVS二极管能行吗?还是由于电压过低引起的?我是否需加备用电池?

网友A:
电源电压跌落是无法靠防护解决的,应在电源上下功夫,比如加大滤波电容,提高稳压器输入电压等等,同时必须有可靠的电源电压监控电路,一旦电压跌落过限需可靠的复位系统。

网友B:
输入级正向接二级管,后接大电容。或者直接有备用电池。

网友B:
电压突然下降,所以接TVS,放电管是没用的,它们是过压防护的。

网友C:
这个好象不算干扰

网友C:
这样的情况,也许最好是加个小UPS为好(EPS好象速度不够,但亦可参考)

网友C:
另外,如果这台风机与你的系统如果是同一公司的,设法分离供电回路比较妥当。

网友D:
只有重启单片机才正常工作

网友E:
我加陶瓷气体放电管和TVS二极管能行吗 ~~~~谁教你这么用的~~~扔下楼去

输入级正向接二级管,后接大电容。或者直接有备用电池。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

或 UPS的哪个

网友F:
直接上大电容,实在不行法拉第电容~~或者一小块锂离子电池

网友G:
宽输入型的电源,不二选择。其他后备电源及储能电容的,都有比较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