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 单片机程序 移植 合泰的问题?

楼主(2011-07-19):
关于NEC 单片机程序 移植 合泰的问题?
这是 原 NEC单片机定义的引脚
#define     Rx_PIN        0     //串口接收脚
#define     Rx_IN_1      (P4 & ( 0X01<<Rx_PIN ) )==( 0X01<<Rx_PIN )
#define     Rx_IN_0      (P4 & ( 0X01<<Rx_PIN ) )!=( 0X01<<Rx_PIN )
#define     Rx_SET_IN     PM4=( PM4 | ( 0X01<<Rx_PIN ) ) //输入
#define     Rx_SET_OUT    PM4=( PM4 &~( 0X01<<Rx_PIN ) )        //输出
现在我要移植成 合泰单片机 的引脚
#define     Rx_PIN        0     //串口接收脚
#define     Rx_IN_1      ??
#define     Rx_IN_0      ??
#define     Rx_SET_IN     ??
#define     Rx_SET_OUT    ??

合泰单片机用的是 PA0  口
  位定义为 : _1a_0
  定义方向为: _1b_0
则定义如下:
#define     Rx_IN_1     ??  这个怎么定义呢?
#define     Rx_IN_0      ?? 这个怎么定义呢?
#define     Rx_SET_IN     _1b_0 = 1// 1为输入 0输出
#define     Rx_SET_OUT   _1b_0  = 0
帮忙定义下

网友A:
既然是移植肯定不是把原来的直接直接抄写过来,那样的话,就不是移植,而是拷贝复制了.

移植的前提是你首先要看懂源代码的含义,原来NEC的那一段代码应当是操作P4口和P4口方向积存器,HOLTEK的MCU上显然没有同样的P4口和积存器定义,你在HOLTEK的MCU上选择某个IO口,按照类似方法画一个就是了,但要主要NEC的IO口和HOLTEK的IO结构未必完全一样,所以不太可能一模一样,例如移位的次数就未必一样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