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调零

楼主(2011-07-19):
请教下各位,op07要调零,是要在接入电路之前就先用另外的电路调好然后再接入吗?这样的话会不会由于使用的电源不一样而使得调零失效?或者说在接入电路之后也有办法调零?电路里面op07是接成跟随器。

网友A:
调零一般是使用一个电位器,应该将该电位器焊接在电路板上。

网友B:
失调电压跟电源电压关系不大吧,直接用电位器可靠性不高,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C:
用多圈电位器,然后红胶封住调节口。

楼主:
是不是在把运放接入电路之前,必须自己先搭一个电路进行调零?把调好的电位器再焊入真正要用的电路?

网友D:
最简单的方式,选择不需要外部调零的高精度运放,就是费点银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