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驱动时钟源频率的咨询

楼主(2011-07-20):
AHB时钟为72M,APB1时钟是AHB时钟经过2分频后的36M;按照RCC框图上的说法,如果APB1预分频系数不为1的话,TIMxCLK是APB1时钟乘以2,那么我的TIMxCLK时钟是不是72M ??谢谢!

网友A: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设置低速 AHB 时钟(PCLK1),APB1 时钟 = HCLK/4 = 36M;
你可以 在RCC设置里 通过 上面这个语句 改变时钟

楼主:
这个咱知道,咱现在需要知道TIMx的时钟源频率用以编写一个相对通用的触发ADC的函数;目的是:只要在H文件里修改每周期采样的点数(例如32点、64点、128点、256点等),定时器设置函数不要做任何修改就能够达到目的。过去用TI的2812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B:
AHB时钟为72M,APB1时钟是AHB时钟经过2分频后的36M;按照RCC框图上的说法,如果APB1预分频系数不为1的话,TIMxCLK是APB1时钟乘以2,那么我的TIMxCLK时钟是不是72M ??谢谢! ...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问得不严谨:如果APB1预分频系数不为1的话,那么你的预分频系数等于多少?

楼主:
从RCC框图上看不为1的话,可能是2、4、8、16,这是框图上的说法,你可以看看RCC完整的框图。贴的只是一部分。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问“如果APB1预分频系数不为1的话,当预分频系数是2、4、8、16的时候,TIMxCLK时钟是72M? ”

楼主:
是是是,终于对上号了!;P

网友B:
是是是,终于对上号了!;P
引用 楼主:

呵呵,LZ总算理清思路了? :lol

其实对于很多问题,自己多想想,自然就会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