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问题

楼主:
图上是ICL7650原理示意图
以这个例子,请教一下大家,在看到这种多个运放组合在一起的电路,应该怎么去分析它的一个工作过程,单个运放时,可以分析,但是多个运放组合一起,就会有点不知从何下手的感觉了,希望大家可以不吝赐教.小弟用50分作为感谢。

网友A(2011-07-20):
分析电路一般先看看是否属于典型电路或其变形电路,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

例如这个电路,可以从差分放大、仪表放大器等典型电路中找到一些影子,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分析,事半功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可以用这个例子,把你的思路详细的说一下吗?我资料上的分析是这样:A1为主放大器,A2为较零放大器。然后从采样阶段和动态较零阶段来分析的。辛苦你了

网友B:
3楼:
ICL7650是斩波自稳零运放。
分析时应该将各阶段(采样阶段和动态较零阶段)的电路分别画出,甚至在某阶段的电路中将不起作用的部分涂掉(为了看得清楚)。并且要保留前一阶段电容C1和C2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资料有介绍,不过还是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网友B:
“资料有介绍,不过还是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那就重新再看一遍。一遍还看不懂,再看。

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哪里不懂,欠缺什么知识,并且能够知道到哪里去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maychang大哥我的每个帖子都耐心的回答。我就说一下我不懂的几个地方,首先,斩波放大器一般分为两个阶段,采样和动态较零阶段,这两个阶段是怎么样分出来的。第二,在采样阶段,时钟脉冲将S11(图中标的有错误,应该指的是左边标注的S22)和S12接通,S21和S22断开。在动态较零阶段,时钟脉冲将S11(图中标的有错误,应该指的是左边标注的S22)和S12断开,S21和S22接通。时钟脉冲是如何控制这S11、S12、S21、S22的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