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新手请教各位老鸟关于弹簧天线绕制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请问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测试买来的弹簧天线准不准?自己绕制特定频率点天线需要注意哪些因素?网上我看到有天线仿真软件,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哪个兄弟用过的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里靠仿真软件是不行的,测试成品天线的参数要专业仪器,普通的替代方法是比较法,即使用标准天线做参照物来对比性能,标准天线可用1/4波长导线和已知品质较佳的成品天线。自己绕制天线很难控制品质,即使设计正确但没有机器的前提下一致性无法保证。

楼主:
谢chunyang版本回复,我之前也查过,测试成品天线已经无线遥控的相关参数都需要专业仪器,我现在暂时没那个条件,所以想先理论上仿真看看^_^

网友A:
仿真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实际材料的参数,怎么设定仿真参数?

网友B:
暂时没有用过

网友C:
先要知道你用于什么中心频率,在这个基础上算出1/4波长时天线导线的长度,在这个前提下来绕制,但绕了效率就要打折扣

楼主:
自己用漆包线倒腾了几个,焊上去实际试了效果还不错,过几天等天线分析仪到手了再测试看看指标就ok了^_^

网友D:
唉,俺只用过逻辑分析仪,频谱分析仪,信号分析仪,网络分析仪,。。。
自认为用的仪器不少了,现在竟然都出了天线分析仪了,看来是不是有点OUT啊。
实在搞不懂天线分析仪与矢量网络分析仪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弹簧天线的绕制是有工程公式的,可以上网搜一下,按那个公式绕出来的天线基本可用,跟网上买的弹簧天线差不多,只是天线阻抗比较麻烦点。

楼主:
唉,俺只用过逻辑分析仪,频谱分析仪,信号分析仪,网络分析仪,。。。
自认为用的仪器不少了,现在竟然都出了天线分析仪了,看来是不是有点OUT啊。
实在搞不懂天线分析仪与矢量网络分析仪有什么区别? ...
引用 网友D:

兄弟,羡慕你,你说的都不是一般个人能够拥有的,如果我有网络矢量分析仪也不发这个帖了,直接绕了测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