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片内测温的方法

楼主(2011-07-20):
我现在需要MSP430FE427片内测温,里面是有测温的电路,但不知道方法,哪位高手知道,请赐教!能否给点源程序?

网友A:
请查看USERGUIDE

楼主:
不知道
引用 网友B:
:L

网友C:
TI网站上有关于使用SD16模块测量温度的应用实例。http://focus.ti.com/lit/an/slaa254/slaa254.pdf

网友D:
内置的测温二极管,AD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E:
太高级了吧还可以片内测温呢?

网友F:
430 有自带的温度传感器,就AD的那个通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