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取值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我做了一个按键键盘的,原理我懂,对一组I/O口进行扫描后,把相应的键值读取出来就OK了。
但是我现在要对一个红外线式的触摸屏进行采样,利用X、Y方向上密布的红外线矩阵来检测并定位用户的触摸。我不知道,当我检测到有触摸时,我应该赋一个什么样的值给I/O口?

网友A:
说的详细点

楼主:
老师的要求是,首先延迟0.38MS才第一次样品数据,以后隔40US采样一次,共采样3次

网友B:
屏幕和键盘不一样啊,对于矩阵键盘,举例来说,可能是逐行置低电平,每set一次就逐列检查哪个是低电平,从而确定其位置。

网友C:
是的,就是某GPIO的几个Pin简单的set和取值, 但屏幕和MCU的接口就多了

网友D:
嗯,比如LCD的接口模式就有MCU模式、RGB模式、SPI模式、VSYNC模式……

网友E:
建议LZ好好看看你那个触屏的手册,了解其控制器怎么做的,它检测到有触摸时做了什么

网友D:
是,比如把什么数据放到哪个寄存器了,然后你再看把这些数据通过接口送给MCU后再怎么处理。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大家

网友F:
初来咋到,请多多指教

楼主:
大家能学习到我很高兴

网友G:
讨论氛围还好嘛

网友G:
各位都是高手呀

楼主:
是啊,帮了我不少

网友H:
论坛氛围真好

网友I:
请问楼主是做哪一行的呀

网友I:
突然好奇想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