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带宽问题

楼主(2011-07-20):
数据手册上有些地方不懂,请教:
1. G=1;G=2.G=10 和所对应的带宽乘积并不是一个常数,那如果我设计一个增益为8的放大器,那么所对应的带宽该如何确定。
2,G>10时,GBP=300M,意思是只有当G》10时,GBP才是一个常数。如设计G=15,那么次的带宽为20M,是只有么?
3.G=1,Vo=0.5Vpp,RF=25欧姆;问题是:Vo=0.5Vpp,在这是什么意思?,如果RF不是25欧姆,那么这个结果是不成立的?那该怎么确定呢
4.large signal bandwidth 这项中:G=2,Vo<0.5Vpp,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比较菜

楼主:
大家给指点指点啊

网友A:
这个看上去是个电流反馈型运放,特点就是增益带宽积不是常数,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带宽基本只受反馈电阻RF的影响,RF越大,带宽越窄。

楼主:
3楼的,这个是电压反馈型放大器。OPA690

网友B:
不懂   同问

但我觉得下面应该有些图可以看,那些图应该有讲对应每个增益的带宽

楼主:
如果是任意放大倍数的话,带宽怎么确定应该是大家设计放大器时候应该关注的问题吧。

请专家们指点指点啊

楼主:
难道是这个问题太弱智了么?我时真的不懂啊

网友A:
1. 增益带宽积不是常数的问题,器件手册上有一节专门讲了这个,大意是在高反馈系数(低闭环增益)的情况下,信号截止频率已经超过了相频响应图上相位裕度为90°的范围(即单极点的作用范围),在高频部分内部补偿会起作用,使增益带宽积大于闭环增益较高的时候。增益为8的话,GBW应该不会比300M高到哪去,但精确计算出带宽很困难,因为不知道它内部是怎么补偿的。
2.  G=15,带宽确实只有20M左右。
3. Vo=0.5Vpp的意思应该是输出信号的峰峰值是0.5V.  提到RF=25欧,个人的理解是在信号频率很高的时候,运放的输入电容就不能忽略了,RF比较小,可以减小输入电容对整个环路的影响。所以如果RF太大,带宽就会变低。
4. large signal bandwidth,我怀疑你这手册有错误,大信号带宽测试,输出怎么也应该是1V以上的,我找到的opa690的手册上这一项测试的输出峰峰值是5V

楼主:
ShakaLeo

谢谢您的解答,谢谢你的热心,有高屋建瓴的感觉。

网友C(2013-08-01):
时隔这么久了,我也刚碰上opa690,opa843,这是一类跨导运放,不和前面那些电压控制电压增益的一样,这个是电流控制电压变化

网友D(2013-09-12):
哈。。来受教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