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COS里看到的结构体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请教一个UCOS的结构指针的问题?

(OS_TCB *)0 和 (OS_TCB *)1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把0和1分别变为指向OS_TCB的指针。

楼主:
定义(OS_TCB *) a;  表示 a是指向OS_TCB 结构体的指针,但是只定义没是赋值,编译的时候不会分配内存空间;

(OS_TCB *) a; OS_TCB b;
a = b;              这样就有分配空间了.

(OS_TCB *)1 1是指向OS_TCB 结构体的指针, 那它的地址是什么,结构体的值是什么;

楼主:
if (OSTCBPrioTbl[prio] == (OS_TCB *)0) { /* Make sure task doesn't already exist at this priority  */
        OSTCBPrioTbl[prio] = (OS_TCB *)1;    /* Reserve the priority to prevent others from doing ...  */

看看这两句;这两句是如何实现功能的.

网友B(2012-08-21):
(OS_TCB *)0相当于定义了一个 (OS_TCB *)类型的空指针,用它赋给OSTCBPrioTbl[prio]表示该项为空(未被占用);相反(OS_TCB *)1表示一个非空指针,但它并不指向某个已经存在的结构体实例,而只是一个符号,用它赋给OSTCBPrioTbl[prio]表示该项是保留的(准备另作它用),不要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