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科电子推出UL1741标准五路预接线汇流箱

楼主(2011-07-20):
泰科电子推出UL1741标准五路预接线汇流箱,为住宅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实现30秒端子快速连接

网友A:
使得住宅太阳能电池板安装更加快速,并可避免出错。

网友B:
此款五路汇流箱通过TE出厂预接线的SOLARLOK连接器可实现30秒无错连接,该连接器的外壳带有正负极编码,有利于避免错误的连接。

网友C:
另外,其轻型、窄体的设计含有4个可供选择的预开孔,为各种住宅太阳能应用提供灵活的安装方式。

网友D:
我们的新产品符合UL1741标准要求,这意味着我们提供的是市场上经过最高标准测试的汇流箱之一,”泰科电子产品经理Greg Paukert说道

网友E:
另外,这种汇流箱使用的是UL F1 UV级材料,与TE生产逾20年、广受欢迎的太阳能连接器材料相同

网友F:
高性能的UL F1 UV级材料使产品能够抵抗剧烈撞击及环境损耗,从而延长其在户外环境中的总体使用寿命。

网友G:
汇流箱组件包括TE螺纹的SOLARLOK接地螺栓,用于建立方便、可靠的接地通路;还包括符合NEC太阳能标准要求的TE太阳能识别标签。

网友H:
所有组件(接地螺栓、连接器和识别标签)均为UL认可的TE成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