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10驱动全桥,急急急5

楼主(2011-07-20):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行不行啊

网友A:
该电路应该不能正常工作,C14不应该D2相连,因为D2与C13 C14会构成两个自举升压电路,使VB的电压与VS的电压接近,造成高端输出电压价低(HO输出电压范围是Vs-0.3到VB+0.3)所以HO断不能正常驱动负载。你可以参照IR2110的典型连接,详见附件中IR2110的pdf资料。

网友B(2011-09-10):
vs要接到上管的s极,还有电解电容是不是画反了?

网友C(2013-05-27):
感觉楼主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
但是有几个小的建议:
第一,C12、C14、C15三个电容的极性貌似是画反了。
第二,建议将IR2110的输出端电阻换成小阻值的,比如说10欧姆,我通常都只象征性地加1欧姆的电阻。因为这个电阻越大,控制MOS管开关的开、关时间就越长,当开关管不能快速开关断时,MOS管的开关损耗非常大,可能直接就把管子烧了。
第三,给自举电容充电的二极管,考虑到驱动PWM波频率,建议换成快恢复的肖特基二极管,比如说1N5822,1N5408之类的。
第四,VS脚在电路中应该是要接在高端MOS管的S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
但是有几个小的建议:
第一,C12、C14、C15三个电容的极性貌似是画反了。

你好,我在做IR2110驱动全桥,就是给全桥加上15V电压时,输出经过滤波是正弦波,但是我要做的是高压,在给全桥加上150V电压时,输出没波形,我摸着管子也不热,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还有,想请教一下,VB端的电压应该是怎么给的?我看资料说悬浮电源采用自举电路,其高端工作电压可达500V。是不是VB端要加和全桥一样的电压?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在做IR2110驱动全桥,就是给全桥加上15V电压时,输出经过滤波是正弦波,但是我要做的是高压,在 ...

你好,输出没波形的情况比较多吧,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你。你是在用全桥做逆变?我猜想全桥当中只要满足MOS管正常开、关断,并且是全桥当中MOS管交叉导通,那么不管输出对不对,肯定是有波形的吧。IR2110当中,VB的电压通常都是跟IR2110的供电电压一样的,用法就跟PDF里给的一样,VB接供电电压,然后串联一个二极管限定电流流向,防止自举的时候电容放电。VB范围在10--20V之间,跟你要驱动的全桥供电电压没关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输出没波形的情况比较多吧,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你。你是在用全桥做逆变?我猜想全桥当中只要满足MOS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VB我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用两片驱动芯片驱动全桥逆变,开始实验的时候没敢加大电压,给逆变桥加了15VDC的电压,调制比是0.8,经过滤波后输出是12V正弦波,可是昨天加了个高压150V输出是 隔一段有个正弦波,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指教!谢谢!如果方便的话,能QQ聊吗?我的38045461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VB我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用两片驱动芯片驱动全桥逆变,开始实验的 ...

你测试一下单片机控制驱动芯片的引脚有波形吗,一级一级的查。
测试驱动有输出波形吗?
如果都有的话,那么你的母线电容是否足够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VB我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用两片驱动芯片驱动全桥逆变,开始实验的 ...

我只是个假老练,具体的经验是不够的。逆变我还没有拿得出手的心得,你跟9楼聊聊,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个假老练,具体的经验是不够的。逆变我还没有拿得出手的心得,你跟9楼聊聊,会有收获的 ...

恩恩,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测试一下单片机控制驱动芯片的引脚有波形吗,一级一级的查。
测试驱动有输出波形吗?
如果都有的话,那 ...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昨天那个问题我解决了,是那个桥的地和驱动芯片的地没共地,但是现在还是不能加高压,我先加小电压,然后慢慢调大逆变桥的输入直流电压,差不多到90V的时候还是可以的,但是有很多毛刺,但是直接加上90VDC,就不行,刚看了下Q1,Q2两个管子发热严重,已经烧坏,求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昨天那个问题我解决了,是那个桥的地和驱动芯片的地没共地,但是现在还是不能加高压 ...

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最小占空比是多少?
直接加90Vdc的时候,你测试驱动芯片有输出吗?
你的自举电容容值多大?

网友F(2015-07-29):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在做IR2110驱动全桥,就是给全桥加上15V电压时,输出经过滤波是正弦波,但是我要做的是高压,在 ...

您好,您用这个2110的时候是怎么让MOS管可靠关断的,增加负压功能?

网友G:
一定要留名慢慢学习,最近正在用这个片子+IRF530做功率驱动变压器耦合输出。希望各位大咖不吝赐教!

网友H(2016-07-20):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留名慢慢学习,最近正在用这个片子+IRF530做功率驱动变压器耦合输出。希望各位大咖不吝赐教! ...

求问有没有联系方式,我们最近在做,很多不懂地方

网友I:
图都给错了吧,2110的引脚定义是这样的?重新看下资料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