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不了问题

楼主(2011-07-20):
为什么我在下载程序时,下载页面出现BUSY! 不能成功,出现出现找不到device

网友A:
这个原因多的去了

网友B:
每次都是这样吗?能在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C(2011-08-25):
我估计硬件的问题比较大,看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看看是否驱动程序安装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