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接SRAM做存储器,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1-07-20):
我现在用SRAM做数据存储器,发现串口1波特率9600的时候通信正常,如果设置在115200,就会一直进入接收中断,我查看了一下寄存器,发现ORE一直置位着.

网友A:
LZ,帮你顶一个

网友B:
没有看出来你的问题中外部SRAM和USART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因为每次中断都会进行数据读写,是不是意味着每次中断都要对SRAM进行读写.对SRAM操作的时候会不会大于中断时间,就是每次写SRAM还没完成,串口又接收到数据导致ORE置位呢

网友B:
你为什么不试试使用内部SRAM?

楼主:
内部SRAM是可以,主要是现在内部SRAM不够用

网友B:
因为每次中断都会进行数据读写,是不是意味着每次中断都要对SRAM进行读写.对SRAM操作的时候会不会大于中断时间,就是每次写SRAM还没完成,串口又接收到数据导致ORE置位呢 ...
引用 楼主:

如果内部RAM没有问题,有可能是FSMC的速度不够,这样的话,你要向其它办法,例如接收数据到内部SRAM,再拷贝到外部SRAM处理。

楼主:
香主,有什么办法能让程序存储器在内部SRAM和外部SRAM中都能用?比如能不能先用内部SRAM,内部SRAM用完的时候再用外部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