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网络提示的辅助线怎么不见了(AD6.9)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0):
快捷键:N,S,N.再点击焊盘.还不显示可移动一下元件。还不出来可能是单个颜色要改一下

楼主:
2# zhuls n,s,n之后...如图,还是木有呀

楼主:
3# phoenix501 问题补充:网络提示消失是发生在更换封装之后,原因何在??

网友A:
N.S.N之后有没有点一下丢失飞线的焊盘?这种情况一般是被隐藏了.或是飞线的颜色与背景同色.修改颜色吧.试过关闭这个文件再打开吗?我遇到这问题只把丢失飞线的元件移动一下就出来了.可能是Bug吧…

楼主:
5# zhuls 摸索半天,问题终于解决了,按L进入层设置,把能打勾的全打上勾能打开的全打开....问题解决了....再回头把用不着的层关掉.。。还是要谢谢你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BUG,我以前更新也会出现,但是是因为原理图元器件的管脚标号跟PCB的不一致,如原理图中是小写,PCB封装库是大写。或者有时候重新更新一次又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