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测试阶跃响应时间的问题--今已略完善

楼主(2011-07-20):
没有图,只能口头表述一下,希望表达的不会太模糊!

在输入端加入一个阶跃信号,因为系统响应时间很快,大概在几十ms的样子,所以示波器上输出的波形几乎和原波形一样。
那么既然肉眼不能观察到,我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得到较为准确的响应时间呢?
求解惑!

分两步:
第一步:将阶跃信号作为输入,通过一个一阶系统,得到输出,这个一阶系统时间常数大概有5s
第二步:将另一个系统接入第一个系统中,任然将阶跃信号作为输入,由于第二个系统的时间常数非常短,输出的波形肉眼上看差不多还是5s
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知道第二个系统的时间常数呢?
昨天后来没有上传图,真的很不好意思,今天把帖子完善一下,呵呵

图就上传了整体的框图,刚开始只用C,D,E并没有形成闭环系统,通过在C的输入端加入阶跃信号,观察示波器的输出,得到D和E的详细参数,然后将各模块链接形成一个闭环,在整个系统前端输入一个STEP阶跃信号,通过观察示波器的波形,来确定整个闭环系统的响应时间,可是通过观察示波器的输出波形,发现整体响应调节时间还是很长,实际上应该在几十毫秒以内才对。自己怀疑是测试方法有问题,所以想请各位大侠帮忙,有什么比较好的测试方法吗?

网友A:
没有图,只能口头表述一下,希望表达的不会太模糊!

在输入端加入一个阶跃信号,因为系统响应时间很快,大概在几十ms的样子,所以示波器上输出的波形几乎和原波形一样。
那么既然肉眼不能观察到,我用什么方法可以 ...
引用 楼主:

几十ms,再烂的示波器也能观察到,且需要使用相当慢的扫描速度。几十us观察也很容易,普通示波器均可以做到。
楼主应该说清楚是如何观察响应时间的。最好是附图。

楼主:
分两步:
第一步:将阶跃信号作为输入,通过一个一阶系统,得到输出,这个一阶系统时间常数大概有5s
第二步:将另一个系统接入第一个系统中,任然将阶跃信号作为输入,由于第二个系统的时间常数非常短,输出的波形肉眼上看差不多还是5s
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知道第二个系统的时间常数呢?
2# maychang

网友A:
3楼:
“将另一个系统接入第一个系统中”
这句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要测量第二个系统的时间常数,将阶跃信号作为第二个系统的输入,测量其输出,不行吗?

网友B:
如果两个系统串接的话,第一个系统时间常数远远大于第二个系统,那么第二个系统的时间常数大小对整个系统应该没啥影响吧

楼主:
主要是一定要求出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5# 天神下凡

网友A:
两支电阻,一很大一很小,你非要串联起来拿欧姆表量,想测出小电阻倒底有多大,各网友有什么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不好意思,昨天匆忙就写了这个帖子,望见谅,今天刚把帖子修改了一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抱歉,呵呵,今天刚改了贴,昨天有点匆忙

网友A:
楼主:
按照你补充的图和叙述,闭环后响应时间从开环的5s变成几十ms,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这也就是5楼所说“如果两个系统串接的话,第一个系统时间常数远远大于第二个系统,那么第二个系统的时间常数大小对整个系统应该没啥影响”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