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模拟PID电路!!! 在线等!

楼主:
大家好,我要做一个无差PID电路,本来是做软件PID,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改成模拟PID了!郁闷啊,我的模拟基础挺差,费了好大劲才拼出一个电路图来。(见图片)。

我的目的是要Vi=Vo,可测试后发现两者总有一个很小的误差,想了想,原因应该是第二级运放存在比例系数,就是图中的R5和R6造成的。

我的问题是:
1、这个误差能不能消除?
2、如果不能,是否可以加大R6,让它足够大?能大到多少?有什么限制吗?
3、我希望电路越简单越好,尤其是电源。如果采用轨对轨运放,是否可以去掉负电源只用正电源工作?
4、R5决定充电速度,R6决定放电速度,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2011-07-20):
自己顶顶,先吃饭,呵呵!

楼主:
再补充一个问题:无差PI电路是这样做吗?这个电路有没有原则上的错误?求指教!

网友A:
如果是PID的话,用一个运放应该就可以了,只要把R5 R6 C1的参数,调整到你需要设定的P,I,D的值,而且看你的图,应该只是进行了PI运算才对。

网友B:
4楼说得对,楼主的电路只有P和I运算,没有D。

“测试后发现两者总有一个很小的误差”
测试的结果,应该说说吧?

楼主:
确实没有D,因为不会做,还处在摸索PI的阶段。
“很小的误差”就是例如:Vi = 2v时,Vo = 1.8v (这个是在R6=1M时)。 后来我把R6改成2M,Vo达到1.9v左右,误差减小了一半。所以我认为这个误差是由R6和R5的比值造成的。大致就是这样

网友A:
刚才可能说错了,这个也不能是简单的PI网络
系统最后推导出来应该是VO={[(R5+R6)*C1S+1]/[(2R5+R6)*C1S+1]}*VI,从推导的结果看,如果你一直加大R6,整个PID网络近似是VI=VO,基本没有PID什么事儿了。
这样搭的话,单从结果来看,基本也没有PID功能了,请问楼主这个网络出处的地方,功能是什么?
7# jinghui1978

网友C:
其实我也非常想精学一下PID

楼主:
没有出处,这是我自己画的,然后测试了一下。因为我是做软件的,硬件基础很菜。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做一个无差PID电路,没有D也行,只要能达到Vo=Vi或者Vo=-Vi就行。

网友C:
看看这个电路

网友C:
还有一些校正器

网友C:
提供你个**

网友D:
你让Vo=Vi有什么用途啊

网友C:
链接地址:http://www.ecircuitcenter.com/circuits/op_pid/op_pid.htm

楼主:
非常感谢lxandj

网友E(2012-07-30):
非常感谢版主的无私,太谢谢了,这年头模拟电路太少了

网友F(2012-09-05):
lxandj你好~请问13楼的那些图片出自哪里?可否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