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回比较器的问题(续)~

楼主(2011-07-20):
用滞回比较器做掉电保护的时候,为了得到合适的阈值,需要家参考电势Uref,但是Uref也是从板子上的电源引出来的,当掉电的时候Ui下降,Uref也会下降。这时候电路不会按照之前设计的那样工作了吧?我觉得是我的思路不对,之前没这么做过。各位高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或者应该用其他的方式

网友A:
D不必使用双向稳压管,因该处不可能双向稳压。
Ui下降Uref也下降,那Uref就不是电压基准了。
把你取得Uref的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2# maychang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取Uref,板子上就是用LM2596把24V电源的电转为5V,再用一个PS767D301转为3V给单片机供电,整个板子的电都是电源供给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引Uref。求大师赐教
难道我要用个电池,提供稳定的Ur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电源的部分

网友B:
看不懂电路图

楼主:
5# haikuohaikuo 那部分?

网友C:
刚你回复的,内容如下:

不是防止它变化快,而是需要它变化快,并且需要尽快的响应这个变化才对。
另外,同相反相似乎也反了吧?R3\D1要不要无所谓,但UI需要一个稍微稳定和准确的基准电压。

网友A:
4楼:
这些图什么用也没有。我在2楼说的是“把你取得Uref的电路贴出来看看”,而你这些图中根本没有Uref,也没有Ui。

8楼:
“这个图我是照着清华那本《模拟电子技术》画的”
估计你没有搞清楚原图是什么意思。

“‘但UI需要一个稍微稳定和准确的基准电压’您指的是Uref吗?”
代yewuyi回复,当然是。
Uref的下标ref本来就是“参考”的意思。Ui的下标i是输入的意思。
楼主好像把Uref和Ui搞反了。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给一个稳定的Uref”
你的图中有稳压管。从电源正端接个电阻,再接支稳压管到地,稳压管两端就是基本不变的稳定电压。

楼主:
8# maychang 书上讲的这部分我反复看了,它确实是在反相端输入的。
我照着您提示的思路试着画了下。我还是Ui是输入,接到反向端。Uref作为参考接到正相端.
当掉电时VCC掉到一定电压的时候,比较器输出一个高电平,通知单片机

楼主:
8# maychang 这个是书上的原图

网友A:
9楼图和文字说明均正确。
10楼图与9楼图并无不同,只是电压基准和电源电压取样没有画出来而已。

楼主:
11# maychang 那我就这样用了。
另外,为什么之前叶大师所得正反相接反了,要我把9楼图上的Ui和Uref反过来。是一般都Ui接到正相端吗?

网友A:
12楼:
你怎么用,是你的事情,本人不负责任。
老叶所说9楼图两个输入端反过来,是电源电压降低到一定值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至于是否应该反过来,端视你的单片机外部中断要求何种信号。有些单片机是脉冲下降沿产生中断,有些单片机脉冲上升沿或下降沿均可产生中断。

网友C:
11# maychang 那我就这样用了。
另外,为什么之前叶大师所得正反相接反了,要我把9楼图上的Ui和Uref反过来。是一般都Ui接到正相端吗?
引用 楼主:

那是直接引用你图纸上标注的符号,交换Ui和Uref和正反相翻过来不是一样的嘛!!!

你自己在9楼的分析已经很接近正确答案拉,不过D1实在是没什么作用,如果你实在想接R3的话,可以把R3取到100K以上,然后接到地,但倒是建议你在LM336两边并接一个104电容,另外要注意,这个不需要-5VDC给LM393供电,单电源即可了。

楼主:
13# maychang 明白明白,我就是想让想让大师帮忙指导下。我明天用实验板试下,然后在自己弄下。
谢谢大师了,北京网友见面会的时候真应该请您也发发言,为我们这些晚辈教导下,呵呵

楼主:
14# yewuyi 小鸟我是刚走出校门啊。。。原来学的时候就是那样,课本上也是这样。。。带着D1,记得还是根据D1的计算出阈值。。。所以就喜欢这样画。。。没啥经验,前辈见笑了。。
我明天搭个实验班试试,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了~~~

网友A:
16楼:
“原来学的时候就是那样,课本上也是这样”
比着葫芦画瓢,开始时是应该的,但不能总是这样。
D1确实决定回差大小,但你的电路并不要求回差准确。
老叶说得对,比较器与单片机共用一个单电源即可,不必使用双电源。

网友D:
TO老叶:但倒是建议你在LM336两边并接一个104电容,这是为什么?

网友D:
TOMAYCHANG大师,如9楼的图,比较器3脚的电压就是阈值电压吧?那就这个电压应该通过叠加定理求得吗?

网友A:
19楼:
9楼的图,比较器芯片3脚的电压就是阈值。
这个电压应该通过叠加定理求出。

网友E:
我最近做了一个低压保护电路,用到滞回电路。其中R3的作用就是让滞回的窗口变化的作用。加R3和不加R3效果大不同。

楼主:
14# yewuyi 叶大师,R3接到地是何意?

网友D:
R3接到地的话,应该起不到滞回的作用了吧?

网友A:
24&25楼:
R3接到地,确实取消了滞回,即没有了正反馈。

楼主:
26# maychang 哦,我还是需要滞回的,我没把它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