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09,器件导入PCB后会自动放到bottom层

楼主(2011-07-20):
altium designer summer09,器件导入PCB后会自动放到bottom层,而不是top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打开PCB,然后Design --> Rules --> Placement --> Permitted Layers,检查你是否设置了规则并且Top Layer没有选中。

不知是否是以上原因。

楼主:
打开PCB,然后Design --> Rules --> Placement --> Permitted Layers,检查你是否设置了规则并且Top Layer没有选中。

不知是否是以上原因。
引用 网友A:

没有,我并没有在这个设置中设置了规则。

楼主:
快疯了,这个图中,最左边电阻位于top层,我将这个top层的电容(电阻)复制一个放到边上(就是中间这个),居然就变成bottom层了,但是显示的却还是top层,我把属性里的层改为top层的话,显示就成最右边的这个图了(底层);
感觉整个层都乱了,怪不得每次更新元件都会被放到bottom层了!
谁知的的提示一下,谢谢。

这是左边电阻的属性

这是中间电容的属性

网友A:
能否检查一下你的layer stackup。

还有,试一下关闭再打开,与关机再开机。

网友B:
给你个参考,看看是否在点击了 View-〉Flip Board

网友B:
另外可以在tools-〉preferences
然后选 PCB Editor 下选defaults然后在右边 的
primitives里面选 Component点击 Edit Values可以看到 对话框选 layer 到top layer试试

楼主:
能否检查一下你的layer stackup。

还有,试一下关闭再打开,与关机再开机。
引用 网友A:

layer stack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开关机试过好多次了,无效

楼主:
给你个参考,看看是否在点击了 View-〉Flip Board
引用 网友B:

无效!

楼主:
另外可以在tools-〉preferences
然后选 PCB Editor 下选defaults然后在右边 的
primitives里面选 Component点击 Edit Values可以看到 对话框选 layer 到top layer试试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这个选项(layer)!

网友C:
打开PCB 快捷键O+P打开设置。如图:

双击“component”

这个是否设置在顶层?

楼主:
打开PCB 快捷键O+P打开设置。如图:
双击“component”
这个是否设置在顶层?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已经锁定到顶层了;

网友C:
这就奇怪了。

网友D:
新人来膜拜。。:)

楼主:
这就奇怪了。
引用 网友C:

是很奇怪,这个图是我的同事画的,就会这样,
我自己画的图就很正常;

网友C:
你把PCB文件发给我,我分析下。

楼主:
版主的联系方式?
邮箱或者QQ?
MSN?

网友A:
楼主版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另外,再创建一个PCB文件,把Schematic导入这个新的文件,看是否有何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建PCB,恢复正常:victory: ;
因为我这个PCB来自其它同事,我估计是库出了问题,可能是出现同名的库,导致错乱!

网友E:
应该2楼的方法可以吧,在PCB下Design --> Rules --> Placement --> Permitted Layers在Permitted Layers下设置成TOP LAYER打勾bottom layer不选这样再倒入PCB应该只允许元器件放置在顶层了。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把所有的设置还原为系统默认的选择,在重启软件。你 的问题应该是不小心把某些选择误设置成了不想出现的状况了,一点拙见,希望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