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共享我制作的多功能USB AVR STK500(原创),USB-232,USB-485功能

楼主(2011-07-20):
共享我制作的多功能USB AVR STK500(原创),固件可升级并可以实现USB转串口,USB转485等功能!
与共享我制作的多功能USB AVR JTAG(原创),可以实现USB转串口,USB转485等功能!同一时间发板,但是一直没有空去调试,现调试成功,资料全部开源。上次开源的JTAG竟然有网友照抄在淘宝上销售。自用也就罢了,直接拿开源的资料去获利,就有点可耻了,呵呵。
AVR USB STK500功能说明:
1、直接使用USB口或RS232口进入STK500功能。
2、可以使用上位机直接升级固件至最新版本。
3、采用高稳定性能USB转RS232芯片FT232RL,整机性能非常稳定。
4、具有USB转RS232功能,有TTL、 COMS两种电平适合直接与电脑或MCU连接。
5、具有USB转RS485功能。可以直接与RS485总线连接调试。
6、可以选择直接目标板供电或USB端口供电。
7、3个LED指示灯,工作状态尽在掌握。
8、内置复位按钮,可能进行器件复位。
9、电源防接反保护,随便怎么样接线,不会烧任何一个芯片。只要接回正确的连线就可正常工作。

PCB实物图及制作完成后图片:

原理图及程序:

这个PCB空板还有,要的和我联系,免费送,运费自理.......

楼主:
烧写固件说明:

网友A(2011-08-22):
楼主:
   可以送一个空板给我吗?

网友B:
楼主  给你发消息了

网友B:
向无私的楼主致敬

楼主:
板子还有,要的话发给我联系方式,及发什么快递到付。

楼主:
板子明天发出,单号见站内短信。

网友B:
班子已经收到  谢谢楼主

楼主:
恩,收到就好,制作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随时跟贴说明状况,协助你解决,这块板子有N个网友制作成功了。

网友C:
楼主,您好!请问还有空板吗?

楼主:
不好意思,出差才回来.板子还有的.

网友D(2011-10-14):
我想要不知道,楼主还有没呀????

楼主:
空板还有的,地址发站内短信给我。并告之发何种快递到付。

网友E(2012-03-28):
请问老大,8535中不需要固件吗?只写熔丝?

楼主:
写了2313后,在AVR studio中用PORG写8535固件。

网友E:
我要使用的是USB口,固件下载好后,需要短路JP1 1和2,3和4,短路POWER的USB给M16供电,这些设置对吗?
看你上面叙述的烧固件的过程是,先用编程器设置M8535的熔丝就行,再烧2313固件,最后再烧8535固件,对吗?
我用其他的下在线直接插在这个板子的ISP接口上对其编程,这个也是对的吧?

楼主:
楼上你讲的是对的。我的楼主位的描述应该够清楚吧,呵呵。

网友E:
请问LZ,我现在都是按照你说得步骤做的,但现在和AVRSTUDIO连部上,怎么解决?

网友E:
我使用的8535是M8535-8AU,2313是AT90S2313-10SI,我是在AVR STUDIO中设置使用STK500和它对应的串口,提示连不上

网友E:
之前在对2313编程时会提示验校失败,我把USB口出来的仿反接保护二极管短接后,验校失败的问题解决,但仍然连不上机

楼主:
之前在对2313编程时会提示验校失败,我把USB口出来的仿反接保护二极管短接后,验校失败的问题解决,但仍然连不上机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

楼主:
菜地过奖了,我只是玩玩而已。

网友F(2019-04-04):
楼主可以发下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