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msp430的困惑

楼主(2011-07-20):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一个IAR的开发环境,一个430的仿值器,和一个430我总控板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求显就得带一个液晶屏.传输一般用串口的就可以,通常选择RS232通讯,外加一个E2PROM做为存储.信号采集可以用片上的AD,如果片上带的话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