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的减小AD值的跳动

楼主(2011-07-20):
24位Σ-Δ ADC  我从以下就个方面考虑
   1 数字地与模拟地隔离
   2 供采用电感电容滤波
   3 输入部分也有电阻电容滤波后接入AD差分接口
   4 PCB布线时 尽量地线粗 采用大面积铺铜。
   请高人指点不足或加以补充。

网友A:
搞这么多,忽略了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参考电压

网友B:
稳定参考电压,或者能够做到参考电压和信号保持同样的比例变化。这个是绝对量的稳定性。
当然之后通过电路板,滤波上面处理也会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