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个锗二极管

楼主(2011-07-20):
我想寻找一个二极管,用在电源接入电路的地方,一来保护电路,防止电源正负接反烧掉电路,二来是,供电电压偏高,想降0.3V左右。
请大家推荐一个贴片的,压降小的二极管,具体型号请告知。体积越小越好,压降最好0.3V左右
谢谢啦

网友A:
不知道电流和耐压怎么选?一般肖特基的管压降小。

楼主:
电流很小,大概1MA吧,耐压是10V。我选了肖特基二极管,型号是B0520,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1N5817之类的很好买也便宜。

楼主:
5817尺寸有点大,有没有人推荐个尺寸很小的,最好是1MM的厚度

网友C:
B0520当然可以,不过还有更小的。

比如SOD-523、SOD-723、SOD-923的

网友D:
这个很多吧

楼主:
能给说出一两个具体的型号吗?多谢啦

网友E:
用肖特基: SS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