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的串联稳压电路 有点不懂 大虾们求解释!

楼主:
图中的放大器是谁来供电啊,本来我的目的就是把市电变为直流电,难道还另外来个直流源来供电?

网友A(2011-07-20):
“图中的放大器是谁来供电啊”
显然由输入电压Ui供电。

“难道还另外来个直流源来供电?”
也有这样的设计,但比较少见,因为成本较高。

网友B:
“难道还另外来个直流源来供电?”---这与指标有关,高指标需另外来个直流源来供电。

网友C:
你这不就是一个LDO的一个架构吗?

网友D:
哥表是压力很大,难道你还想它自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