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单片机做掉电保护的?有用过滞回比较器做的吗?

楼主(2011-07-20):
我用的滞回比较器,但为了设置合适的阈值,比较器的同向输入端需要家Uref与输入电源电压Ui比较。但电路板上都是用的电源供电,所以这个Uref也是从板子上的电源中引出来的,当掉电的时候Uref也是变化的,我该怎么弄呢,难道为了找到一个稳定的Uref,我需要用一个电池?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求赐教啊~~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一个电容,通过二极管充电,因为没有放电回路,所以这个电容上的电压可以保持得比较久,简单的应用可以设置当电源低于这个电容上电压多少就认定是掉电了

还有就是用稳压芯片,因为稳压芯片是有一定输入范围的,比如5V的系统电源,你可以稳压出一个3.3V的电压做ref,这样可以在掉电到4V附近Ref都不会变化

网友B:
论坛有个贴子讨论过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1710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