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仿真器开始在您的计算机上面可以运行,说明仿真器和您的电脑没有冲突,在您把仿真器usb口的时候是否板卡依然带电?在无法识**可以尝试插在另外一个usb接口看看是否能够重新识别,如果可以,需要重新让电脑安装一下相关的驱动 是这样的嘛

网友A:
在程序仿真期间不要拔掉仿真器,很容易将仿真器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