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 AC-DC 输出可调电源

楼主(2011-07-20):
输入: AC 185~245
输出:   DC 0~48V可调 ,电流25A。带过流,过压,欠压保护。

我是电源新手,本来计划自己做,用Buck拓扑,SG3525做控制器,高人说压降太大,除非做成隔离输出,换个拓扑结构。

一头雾水啊,看到电机上有用一种电压调速器,也是调电压的,不知能不能改造。

或者直接买现成的来用,但又不知道哪里有卖?

江湖救急,散50分。

网友A:
开关电源要从零开始可调,比较困难。

“高人说压降太大,除非做成隔离输出,换个拓扑结构”
说得不错,是高人。

楼主:
DC输出,5~48也能接受

用可控硅做,后面用电压采样来跟踪,这个方案行不行?  网上看到一些电子调压器有这个说法。

网友A:
“用可控硅做,后面用电压采样来跟踪”
晶闸管开关频率是工频。若用晶闸管控制,你的电源响应速度会很慢。

网友B:
高人说压降太大,除非隔离,那你就隔离降压呗
在你的思路前面再加一级降压,后级可调0-48

网友C:
1200W最大输出功率,牛!做隔离要多大的变压器啊,要用正激吧?如果隔离不是必须的,觉得5楼的建议会容易一点。

楼主:
已经买了一个700W的可调电源回来了,0~48V可调输出,控制器是KA3525.

准备拿电炉丝来做负载,测试性能。

网友D:
0-330V可调,输出最大11A,分辨率为0.1V电压可调,0.1A限流设定

网友E(2022-04-20):
现在从零开始可调的开关电源,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