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8013A 部分电脑不能识别(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2011-07-20):
自己做的板子,CY7C68013A-56,还没有焊上EEPROM(不过有2.2K的上拉电阻),外接电源供电。

在主板USB接口是SiS PCI to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的电脑上,能识别VID_04B4/PID_8613,有黄色的小叹号(因为我还没有装CYPRESS的FX2LP开发软件,出现黄色小叹号是正常的)<----这个可以说明我的板子没有硬件上的问题吧?,XP提示高速设备插在了低速接口上;

在主板USB接口是Intel ICH7 Family USB2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的电脑上,XP直接显示USB Unknown Device,PID和VID全部是0000,也没有黄色的小叹号。不能识别68013A,也就无法继续后面的开发工作。

试了7、8台INTEL ICH7的电脑均如此,求原因及解决办法。

个人觉得VID/PID识别成0000是因为68013A枚举没有成功,但是同一块板子,同样的延长USB线,在SIS上能识别,在INTEL上不能识别,难道是接口阻抗的问题?由于68013A的D+和D-位置刚好和USB母头针脚位置相反,因此走线上D-比D+稍微多绕了2~3mm。其他关于芯片关键引脚(WAKEUP,RESET,SDA,SCL,RESERVED)上拉或接地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新人第一次发帖,在论坛搜索了一下,以前有人发了一个类似的贴,说能在Intel 82801E上识别,不能在82801G上识别,但是没有讲解决办法。

求大大们指导,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找了一块现成的开发板,PC能正确识别并下载固件程序到EEPROM。我把这个开发板上的EEPROM直接跳线到我的板子上,我的68013A能按照这个EEPROM内的程序进行配置(上电CLKOUT=12MHz,配置后变成48MHz)。RESET之后仍然可以通过示波器看见CLKOUT从12变成48MHz。但PC还是unknown Device。这进一步说明我的68013A工作是正常的吧?难道是我的板子上68013A的D+D-和PC上的US口之间有问题?

但是我用同样的USB线连接那块开发板就能正确识别……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网友A:
我遇到68013a unknown device,最后原因:
我在AVCC--VCC,AGND--GND之间都加了磁珠隔离。
68013没问题。68013A就总是“unknown device”
最后把磁珠全短路,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楼上的处女贴就分享了这么好的经验

楼主:
我遇到68013a unknown device,最后原因:
我在AVCC--VCC,AGND--GND之间都加了磁珠隔离。
68013没问题。68013A就总是“unknown device”
最后把磁珠全短路,问题就解决了。 ...
引用 网友A:

是吗?那我吧磁珠拆了试试。

楼主:
果然是磁珠的问题。感谢~~

网友B: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