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12V转正负5V的芯片吗?30W左右。

楼主(2011-07-20):
(无正文)

网友A:
有,随便查查,金升阳就有。

http://www.mornsun.cn/cn/product_inf.aspx?typeID=60

VRB_D-30W,VRB_D-40W ,这两个功率都能满足,但没有负压输出,但如果你付得起银子,对方肯定可以给你增加一个负压输出口

网友A:
你还可以查查朝阳电源等厂家,基本都能做到这个规格。

你也可以自己用电路搭,用DC-DC控制芯片+外扩大功率MOS管。。。

楼主:
金升阳的是电源模块,最好是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金升阳的是电源模块,最好是有电源管理芯片。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要自己搭电路了,那就DC-DC控制芯片+外扩大功率MOS管吧,注意合理的散热。

网友B:
如果要芯片解决方案,去LT的官方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