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3 IIC有关的寄存器

楼主(2011-07-20):
有哪些   要设置的寄存器

网友A:
这个数据手册上应该有的

网友B:
普通IO配置成I2C吧

网友C:
就是通过GPIO置高置低,中间通过延时,按照I2C的电平时序要求配置即可

网友D:
数据手册上都有的,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TI怎么没形成一个 寄存器地图啊   要是有的话会很方便的

楼主:
呵呵,先结贴了

楼主:
楼上的ID好长啊

网友F:
模拟一个也不难

网友G:
我感觉430的寄存器看着很方便:P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看着方便11点以后也别看了,早点睡觉明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