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程序看不懂,请教一下。。

楼主(2011-07-20):
先定义了data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int16_t  date_year;
  volatile int8_t  date_month;
  volatile int8_t  date_day;
  volatile int8_t  date_week;
  volatile int8_t  date_hour;
  volatile int8_t  date_minute;
  volatile int8_t  date_second;
}date;
初始化了一个data结构体变量:
date date_present = {2011,5,5,4,12,12,12};
再某个函数中调用了Date_Get()函数:
Date_Get(&date_present);
Date_Get()函数是这样定义的:
Date_Get(date *date_now)
{
  uint32_t RTC_counter = 0;
  uint32_t day_counter = 0;
  RTC_counter = RTC_GetCounter();
  date_now->date_second = (int8_t)(RTC_counter%60);
。。。。。。。。
}
我的问题:
1.Date_Get()函数的实参肯定是个地址——&date_present,那么形参是怎么回事的——形参是地址吗;date_now是什么东西?
2.date_now->date_second 中的“->”是怎么用的?

网友A:
我来帮你回答这个问题吧:
1,Date_Get()函数的实参肯定是个地址——&date_present,
你的理解是对的。
那么形参是怎么回事的——形参是地址吗;
形参当然是地址。
date_now是什么东西?
date_now就是形参,在你的程序中就是date_present

2,“->”是 结构体中属于符合,即后面的变量是前面的结构体中的一个参数。

网友A:
date_now就是形参,在你的程序中就是date_present

刚才写错了,应该是&date_present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