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恢复

楼主(2011-07-20):
以前一直认为取样时钟只要比接收数据的速率足够快,就可以从接收数据中恢复出数据的发送时钟;但取样时钟要比发送时钟大多少倍就能完全恢复出数据的发送时钟?
这跟数据发送的编码格式有很大关系,从网上看的的资料发现如下一段话:设计中因为接收的32Mb/s异步数据为8b8c编码数据,出现连‘1’连‘0’的个数不会大于2,所以取样时钟为发送数据速率的四倍,用两位计数器实现。
不懂的是,4倍发送速率的取样时钟时如何计算得到的。为什么是4倍?
我只记得大学通信原理中学到的,采样频率要大于等于2被的信号频率(基带信号)就能把信号恢复出来,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望大家指点!

网友A:
不同,同样求解。。

网友B:
:L天,你们一直简单想想就明白了。或者你们看下GTP.

网友C:
大圣讲讲吧~

楼主:
能不能仔细的讲一下,有时候想不通有纠结!

网友D:
就是,讲讲

网友E:
这个概念不一样。
     Nyquist定律是指从采样的数字信号里面恢复出模拟信号,采样频率至少是模拟信号的2倍。而你需要的是恢复出一定相位关系的数字信号和时钟信号,概念不同。
   目前的需求是从接收到的数字信号恢复出时钟信号,一般采用锁相环。有几个初始参数:数据速率和分频因子。锁相环里面一般有一个VCO元件,vco的中心时钟频率和数据通信速率一般相等。初始上电,频率和相位,对于vco的时钟和你的数据信号,没有任何关系,锁相环有个鉴相器,它检测到时钟和数据信号相位不同,会调整vco的中心频率,增加或者减少相位,在稳态的时候相位对准,会输出有严格相位关系的时钟和数据信号。
    由于鉴相,所以你的数据信号不能出现长0或者长1.至于多少倍,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我想可能是分频因子,这个因子在设计之初就已定下来

楼主:
我网上看到的资料和楼上的说话有点类似,都是利用fpga内部的锁相环来恢复数据时钟。我想知道的是取样时钟是数据时钟的多少倍,才能准确的从数据中恢复出数据发送时钟(网上看到一些设计是8倍,串口信号是16倍,这个倍数是如何确定的?)?跟数据编码方式是否有关?
我自己用过的时钟恢复代码是这么设计的,我用本地的65.536M时钟,从线路中恢复2.048M时钟,即32分频。我设计5位的计数器,在检测到数据有效边沿时,将计数器置为00111,其余时刻在65.536M本地时钟的上升沿自动加1,这样就能恢复出2.048M的线路时钟(cnt[4])。我想知道如果我降低采样的时钟频率,降低到多少都是合理的?都是能够做到时钟恢复的?

网友B:
这其实和Nyquist定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只是尽量让1和0平均分配。
至于你说为什么是4倍关系,那是因为采用了8b8c编码数据。

就是又和钻研的鱼兄弟说的一样了,至于多少倍因子是看你采用的编码形式。

不过这个问题不需要纠结。

楼主:
好吧,那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本来想搞搞清楚的,花了两天时间也没搞清楚,汗!

网友F:
;P那是模拟设计的工程师考虑的问题

网友B:
10# chenqinte 如果你有空,你可以深挖下。

网友C:
大圣回答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