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32F217快1个月了,有点迷茫!

楼主(2011-07-20):
每天就是看代码,做实验,测试底层驱动,感觉只是一点皮毛,无非就是配置一下寄存器而已,接触不到更深层次的东西,感觉再这样下去也不会有很大进步,要怎样才能提高得快一点,或者说应该怎样突破现在这种状态呢,诚心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方向错了。应该先学习背景知识,再看芯片资料,打好基础,最后才是看代码做实验。

楼主:
香主:芯片资料我看过了!所谓的背景知识是指哪些?

网友A:
计算机原理,微机原理,接口技术,数据结构,电子线路,数字电路,程序设计,C编程,等等。

网友B:
这些看完,几年以后了吧

楼主:
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B:
最快的方法是项目驱动,有项目压力的时候你就学的快了

网友A:
这些看完,几年以后了吧
引用 网友B:

哈哈,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胖子也不是一顿饭吃出来的,要成为高手就要付出努力,:lol

网友C:
“接触不到更深层次的东西”---什么是更深层次的东西?:'(

楼主:
很想知道大师们是怎么修炼的!难道全部都是靠项目一点点积累的?我以前也做过2个单片机的项目,但是一看论坛里面有关技术方面的讨论,感觉自己好像都还没入门,水好深啊!还是隔行如隔山?

网友D:
初学者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E: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胖子也不是一顿饭吃出来的

学习中!

网友F:
方法不对,楼主太急了

网友G:
计算机原理,微机原理,接口技术,数据结构,电子线路,数字电路,程序设计,C编程,等等。
引用 网友A:

香版说的这些是电子专业基本都会学的基础课,
这些是基础中的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扎实了,玩高级的都会得心应手!

不管多高级,它都是一个工具,各个层面玩会一种就差不多,以后不管项目要用什么,都很容易上手!

所以建议楼主踏踏实实打好基础!!别心急!

网友H:
对啊~ 基础重要啊~

网友I:
楼主需要的是静下心来,不能那么急

楼主:
我好像明白点了————我的基础还不扎实,但是要把这些都搞懂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相信高手也都是这么慢慢修炼过来的吧!诚心求高手分享一下自己的修炼经验和方法!最好能把经历都分享一下:$,香主,别跑,我看到你了:您能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从菜鸟一步一步修炼成高手的吗?感激不尽!

网友J:
先不说应用程序,就说驱动。
光就驱动来说,写寄存器只是驱动的一小部分。
做驱动最大的工作是要考虑驱动的模式:
用中断还是查询?
和应用程序怎么接口?
怎么样定义一个和硬件无关的接口,使应用程序能在别的芯片上跑,而不用改动?
怎么降低系统资源消耗?
等等,这些才是驱动的核心工作,你考虑到了么?

网友K:
先不说应用程序,就说驱动。
光就驱动来说,写寄存器只是驱动的一小部分。
做驱动最大的工作是要考虑驱动的模式:
用中断还是查询?
和应用程序怎么接口?
怎么样定义一个和硬件无关的接口,使应用程序能在别的芯片 ...
引用 网友J:

楼主没有考虑到,正是因为楼主没有项目,没有一个系统,所以不会有功耗要求,效率要求,并且仅靠开发板和测试代码也没法考量功耗、效率。

网友K:
如果楼主以后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了,这些就水到渠成了,现在有空学学大学课程,打打游戏比较好。

网友L:
结合你的项目多看例程

网友M:
感觉是有项目在手上的时候,学习效率最高

网友N:
正准备入电子行业,不知好不好?

网友O:
学以致于嘛~~
我觉得您没有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

网友P:
边学边做

网友Q:
香主说得非常对!
现在倒是出了很多速成学生,在开发板上依葫芦画瓢跑几个例程就毕业了。
不过这画瓢的事情我都还没有开始干呢,没有太大的兴趣,呵呵~

网友R:
LZ不要急

网友S:
香主讲的背景并不是指ST手册。。。          LZ反过来了。不能因为我要用或者学ST芯片,所以我拿ST去点一个灯。  要反过来,因为我要点1个灯,并且将之详细规划好,比如电压,速度,灯的执行时序等,再决定去找一个芯片实现。

楼主:
先不说应用程序,就说驱动。
光就驱动来说,写寄存器只是驱动的一小部分。
做驱动最大的工作是要考虑驱动的模式:
用中断还是查询?
和应用程序怎么接口?
怎么样定义一个和硬件无关的接口,使应用程序能在别的芯片 ...
引用 网友J:
受教了,只考虑了一部分!想起以前一位高手给我的一句话:要多问点为什么?

楼主:
如果楼主以后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了,这些就水到渠成了,现在有空学学大学课程,打打游戏比较好。
引用 网友K:
我正在努力的戒掉游戏!

楼主:
香主说得非常对!
现在倒是出了很多速成学生,在开发板上依葫芦画瓢跑几个例程就毕业了。
不过这画瓢的事情我都还没有开始干呢,没有太大的兴趣,呵呵~ ...
引用 网友Q:
狼哥,你要多教教我啊!是你把我拉下水的!:lol

楼主:
香主讲的背景并不是指ST手册。。。          LZ反过来了。不能因为我要用或者学ST芯片,所以我拿ST去点一个灯。  要反过来,因为我要点1个灯,并且将之详细规划好,比如电压,速度,灯的执行时序等,再决定去找一个 ...
引用 网友S:

环境是这样的啊,只有STM的开发板,并且以后可能都会用STM,并且现在很流行STM!您说的这个好像比较适合高手这么玩!

楼主:
请教一下:在编译时,编译器是如何找到cstartup_M.c这个文件的?
文件里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pragma segment="CSTACK"

#ifdef __cplusplus
#define __program_start  __iar_program_start
extern "C"
#endif
void __program_start( void );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T:
刚开始学习的人,都会有一段迷茫的阶段

网友U:
初来咋到,多多指教

网友V:
刚开始学LINUX驱动的时候也是各种疑惑,外事开头难吧

网友W:
也不一定要一步一步来,可以边实践边学习,那样会快点

网友X:
哎。。STM32F1032XX系列,还需要有段时间让工程师们攒磨啊

网友Y: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网友Z:
路要一步一步的走:lol

网友AA:
香主说的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网友AB:
Lz 是在做基于STM32F217的嵌入式开发板么。。

楼主:
Lz 是在做基于STM32F217的嵌入式开发板么。。
引用 网友AB:

是啊

网友AC(2011-09-08):
敢问楼主,现在何处高就?

网友AC:
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AD:
楼主现在估计已经过了迷茫期了

网友AE:
基础很重要

网友B:
哈哈,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胖子也不是一顿饭吃出来的,要成为高手就要付出努力,:lol
引用 网友A:

此言差异,我他妈减肥减很多天,吃一顿就上去,:lol

网友B:
楼主还是找行业,学习行业知识,做应用,
不然,你学了什么微机原理之类的,用217还是一直在配置寄存器,也做不了别的

网友I:
这楼主应该过了迷茫期了

网友AF:
“每天就是看代码,做实验,测试底层驱动”好像都是做这些工作,关键是要理解

网友X:
LZ是先驱

网友Y:
刚开始学的人,都有一种比较急躁的心态,相信楼主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网友W:
芯片资料得先仔细看看

网友AC:
封他为先驱,就是因为他买了你的芯片!

网友AG:
我同样经历了一个月的入门经历,抓住你做的项目,做好了,就逐渐深入了

网友AH:
感觉看手册。看源码。看help文档 很重要。

网友AI:
时间太短了,你要有耐心的

网友AI:
是这样,学习任何东西,至少要3个月

网友AI:
就是从刚接触到有感情,至少三个月

网友AJ:
学习本来就很枯燥,尤其是技术

网友AJ:
我学dsp不也一样,适应了就好了

楼主(2011-10-11):
这几个月的一些成果:
//------------------------------------------------------------------------------
//  Purpose: J1850PWM 链路层函数
//  Funtion: 提供基本 J1850PWM 协议操作接口
//  Dependent: CMPHY_VPW CAN CMP_J2178
//  Designer:
//  Date.Ver:
//  Protocol:
//  Info: 本模块的实现细节,使用一个定时器资源用作
//------------------------------------------------------------------------------
#include "CML_J1850PWM.h"

// defined of m_chState
#define CMLJ1850PWM_WAITING  0          //等待状态
#define CMLJ1850PWM_SENDING  1          //发送状态
#define CMLJ1850PWM_READING  2          //接收状态
#define CMLJ1850PWM_SENDFLA  3          //发送完毕

static struct CML_J1850PWM              //模块数据结构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m_chState;   //通讯状态
    unsigned int  m_chECUID;            //数据包过滤ID
    unsigned int  m_DevAddr;            //当前设备地址
    unsigned char m_PakType;            //暂时被定义为包的第一个字节
    int           m_Maxwaittime;        //最大等待时间
    int           m_VehFrametime;       //多包超时时间
    CMP_J2178     m_chTemp;             //临时数据包
    int           m_chCount;            //当前字节计数
    unsigned char m_Lenth;              //长度标识
    unsigned char m_PakMode;            //回复格式
}   TagJ1850PWM;

//------------------------------------------------------------------------------
// Funtion: J1850PWM 开启通讯线路 初始化协议通讯模块
// Input  : para - 链路特性参数
//          time - 链路时间参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开启通讯线路成功时返回 true 开启通讯线路失败返回 false
// Info   : 当通讯线路开启后,K L 通讯线将处于繁忙状态,即不能再有另一个协议对
//          象使用或开启 K L 通讯线
//          本函数之外所有 J1850PWM 协议函数都必须在本函数调用后才有效
//------------------------------------------------------------------------------
char CML_J1850PWM_Open( CMLJ1850PWMpara para, CMLJ1850PWMtime time )
{
    // 初始化数据结构
    TagJ1850PWM.m_chState = CMLJ1850PWM_WAITING;
    TagJ1850PWM.m_Maxwaittime = time.Maxwaittime;
    TagJ1850PWM.m_DevAddr = para.Address;
    TagJ1850PWM.m_chECUID = para.ECUID;
    TagJ1850PWM.m_VehFrametime = time.VehFrametime;
    TagJ1850PWM.m_chCount = 0;
    TagJ1850PWM.m_Lenth = 0;
    TagJ1850PWM.m_PakMode = para.PakMode;
    TagJ1850PWM.m_PakType = para.PakType;

    PWM_Init();//PWM初始化
    PWM_Open(PWM_ECUPORT);
    // 连接至串口 1 3
    return true;
}

//------------------------------------------------------------------------------
// Funtion: J1850PWM 关闭通讯线路并释放资源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关闭之后所有链路层函数将无效
//------------------------------------------------------------------------------
void CML_J1850PWM_Close( )
{

}
//------------------------------------------------------------------------------
// Funtion: J1850PWM 设置当前数据包格式
// Input  : nPakType - 数据包格式(请参看CMP部分)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CML_J1850PWM_ConfPak( CMLJ1850PWMpara nPakType )
{
    TagJ1850PWM.m_DevAddr = nPakType.Address;
    TagJ1850PWM.m_chECUID = nPakType.ECUID;
    TagJ1850PWM.m_PakMode = nPakType.PakMode;
    TagJ1850PWM.m_PakType = nPakType.PakType;
}

//------------------------------------------------------------------------------
// Funtion: J1850PWM 读取当前数据包格式设定
// Input  : nPakType - 数据包格式(请参看CMP部分)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CML_J1850PWM_ReadPakConf( CMLJ1850PWMpara *nPakType )
{
    nPakType->Address = TagJ1850PWM.m_DevAddr;
    nPakType->ECUID = TagJ1850PWM.m_chECUID;
    nPakType->PakMode = TagJ1850PWM.m_PakMode;
    nPakType->PakType = TagJ1850PWM.m_PakType;
}

//------------------------------------------------------------------------------
// Funtion: J1850PWM 设置字节间隔时间
// Input  : Time - 时间参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时间超出范围时返回 false
// Info   : none
//------------------------------------------------------------------------------
char CML_J1850PWM_ConfTime( CMLJ1850PWMtime Time )
{
    if( Time.Maxwaittime < 10000 )//最大等待时间不能超过10S
    {
        TagJ1850PWM.m_Maxwaittime = Time.Maxwaittime;
    }
    else
    {
        return false;
    }
    TagJ1850PWM.m_VehFrametime = Time.VehFrametime;//?
    return true;
}

//------------------------------------------------------------------------------
// Funtion: J1850PWM 读取当前通讯时间参数
// Input  : Time - 时间参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CML_J1850PWM_ReadTimeConf( CMLJ1850PWMtime *Time )
{
    Time->Maxwaittime = TagJ1850PWM.m_Maxwaittime;
    Time->VehFrametime = TagJ1850PWM.m_VehFrametime;
}

//------------------------------------------------------------------------------
// Funtion: J1850PWM 发送一个数据包
// Input  : PakSend - 待发送数据
// Output : none
// Return : 发送总线仲裁失败时返回 false
// Info   : 查询方式发送,发送时需要停止当前所有中断
//          注意发送前的仲裁避免等待时间
//------------------------------------------------------------------------------
char CML_J1850PWM_Send( PAKSEND *PakSend )
{
   unsigned char i;
   TagJ1850PWM.m_chState = CMLJ1850PWM_SENDING;//通讯状态为正在发送
   //构造待发送数据包
    //if( PakSend != NULL)
    if( CMLJ1850PWM_USERDATA == TagJ1850PWM.m_PakMode )//发送模式为用户区数据格式
    {
        TagJ1850PWM.m_chTemp.m_HeadType = 0;
        TagJ1850PWM.m_chTemp.m_Address =(unsigned char) TagJ1850PWM.m_DevAddr&0xff;
        TagJ1850PWM.m_chTemp.m_FrameID = (unsigned char)(TagJ1850PWM.m_DevAddr>>8);//当前设备地址
        TagJ1850PWM.m_chTemp.m_Priority = ( TagJ1850PWM.m_PakType & 0xE0 ) >> 5;
        //数据包优先级为第一个字节前3位
        TagJ1850PWM.m_chTemp.m_FrameType = TagJ1850PWM.m_PakType & 0x03;
        //帧格式为第一个字节后4位
        TagJ1850PWM.m_chTemp.m_IFR = TagJ1850PWM.m_PakType & 0x08;
        TagJ1850PWM.m_chTemp.m_AddrMode = TagJ1850PWM.m_PakType & 0x04;
        TagJ1850PWM.m_chTemp.m_DataLenth = PakSend->PakLenth;//用户数据区长度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Lenth =
        for( i=0; i<PakSend->PakLenth; i++ )//用户区数据赋值
        {
            TagJ1850PWM.m_chTemp.m_Data[ i ] = PakSend->Pakdata[ i ];
        }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Lenth = PakSend->PakLenth + 4;//数据包长度
        CMP_J2178_CreatePackage( &TagJ1850PWM.m_chTemp );//构造发送原始数据包
    }
    else//整包传输格式
    {
        for( i=0; i<PakSend->PakLenth; i++ )
        {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Data[ i ] = PakSend->Pakdata[ i ];
        }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Lenth = PakSend->PakLenth;
    }
    PWM_Send(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Data,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Lenth);//发送数据包
    TagJ1850PWM.m_chState = CMLJ1850PWM_SENDFLA;//通讯状态为发送完毕
    return true;
}

//------------------------------------------------------------------------------
// Funtion: J1850PWM 接收一个数据包
// Input  : none
// Output : PakRecv - 接收到的数据包
// Return : true or false
// Info   : 接收时将默认过滤三种帧 广播帧 功能查询帧 功能读取帧
//          当过滤地址不为0时将仅接收与过滤地址吻合的包
//          请注意和 VehFrametime 的时间配合,VehFrametime指的是在多包指定时间
//          内收到有效数据包,不包含已接收的  广播帧 功能查询帧 功能读取帧
//------------------------------------------------------------------------------
unsigned char CML_J1850PWM_Recv( PAKRECV *PakRecv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akType;
    int time;
    PakType = 0xff;

    if( NULL == PakRecv )//判断指针非空
    {
        return PakType;//返回0xff
    }
    if( TagJ1850PWM.m_chState == CMLJ1850PWM_SENDFLA)//根据通讯状态设置等待接收时间
    {
        time = TagJ1850PWM.m_Maxwaittime;

    }
    else
    {
        time = TagJ1850PWM.m_VehFrametime;
    }
    TagJ1850PWM.m_chState = CMLJ1850PWM_READING;//设置通讯状态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Lenth = PWM_Receive(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Data, 30, &time,1000);
    //接收数据包原始长度
    if(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Lenth <= 4 )//判断接收长度,小于4则过滤掉
    {
        return false;
    }
    if(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Data[ 0 ] & 0x10)>0 )//判断第一个字节的第4为和第0位
    {
        return false;
    }
    PakRecv->PakID = (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Data[ 1 ]<<8 )|(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Data[ 2 ] );
    //接收数据ID
    if( ( TagJ1850PWM.m_chECUID != 0)&&( TagJ1850PWM.m_chECUID != PakRecv->PakID))//判断接收ID和过滤ID对比
    {
        return false;
    }
    PakType = TagJ1850PWM.m_chTemp.m_PackData[ 0 ];//返回第一个字节
    CMP_J2178_SolvePackage( &TagJ1850PWM.m_chTemp );//解包
    PakRecv->PakLenth = TagJ1850PWM.m_chTemp.m_DataLenth;//重新构造数据包
//    PakRecv->Pakdata = (unsigned char *)calloc( 10, sizeof( char ) );
//    for( i=0; i<PakRecv->PakLenth; i++)
//    {
//        PakRecv->Pakdata[ i ] = TagJ1850PWM.m_chTemp.m_Data[ i ];
      PakRecv->Pakdata = TagJ1850PWM.m_chTemp.m_Data;
         //PakRecv->Pakdata[ i ] = 0x01;
//    }
//    free( (void *)PakRecv->Pakdata );
    return true;//返回第一个字节
}

//------------------------------------------------------ End Of File -----------

楼主:
#include "CMPHY_CAN.h"
#include "CMPHY_Relay.h"
#include "CMPHY_Com.h"

void CAN_Test ( void )
{
    CMPHY_Relay Relaybuf;
    COM_PORTMODE Com1;
    //00 02 00 11 00
    Relaybuf.InputChannel = 9;
    Relaybuf.OutputChannel = 10;
    Relaybuf.CommType = COMM_DOUBLE_CAN_TYPE; //通讯类型串行口

    CMPHY_Relay_Init(&Relaybuf);
    CMPHY_Relay_Reset();
    CMPHY_Relay_Set(&Relaybuf );

////check lin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nsigned char i;
//    while(1){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2,(i++)%2);
//       delay(1);
//    }

    CAN_CONFIGPARA can1;
    CAN_TXMessage msg1;
    CAN_RXMessage msg2;
    // init database
    CANInit();
    // Open a port with 500kbps normal frame no filter
    can1.Baudrate = CAN_500KBPS;
    can1.Mode = CAN_NORMALFRAME;//*/CAN_EXTERNFRAME;
    unsigned int filterID[]={0x07d0,0x07d1} ;
//                            {0x06D7D000,0x06D7D002};// 0x0;
    can1.FilterID =  filterID;
    can1.FilterNum = 0;// sizeof(filterID)/sizeof(unsigned int);
    while(!CANOpen( CAN_PORTDOUBLE, &can1 ));
    // send pakage
    msg1.StdId = 0x07d0;    // 11bit addr
    msg1.IDE = CAN_ID_STD;//CAN_ID_EXT;  // normal frame
    msg1.RTR = CAN_RTR_DATA;    // data frame
    msg1.DLC = 8;
    msg1.ExtId = 0x06D7D001;
    unsigned char dat[]={0x04,0x18,0x00,0xFF,0x00,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i;
    memcpy(msg1.Data,dat,sizeof(dat));

    while(1){
      if(CANSend( &msg1 )){    // send frame
          if(CANRecv(&msg2,1000)){
              delay(1);
          }
      }
    }
}

//--------------------------------------------------------- End Of File --------

楼主:
#include "CMPHY_Com.h"

void  compsendfn()
{
    // Led on
     ComSendByte('S' );
}

void compreadfn()
{
    // Led off
     ComSendByte('R');
}

void Com_Test( void )
{
    COM_PORTMODE Com1;
    unsigned char combyte;

    // init database
    ComInit();
    // Open a com port with 10400bps ,8 bit, no Parity,
    Com1.BaudRate = 115200;//*/10400;
    Com1.WordLength = Com_WordLength_8b;
    Com1.StopBits = Com_StopBits_1;
    Com1.Parity = Com_Parity_No;
    ComOpen( COM_PCPORT, &Com1 );

//    return;

    unsigned int addr=0x64000000;
    ComSendFrame("run from nor flash!\r\n",20);
    ComSendFrame((unsigned char*)addr,100);
    ComSendFrame("read finished!\r\n",16);
    ComSendFrame("Nand init!\r\n",16);

//
////    FSMC_NOR_Init();
//    u16 dat[100];
//    u16 i,j;
//    for(i=0;i<100;i++){
//       dat[i]=*((u16*)(addr+(i<<1)));
//       ComSendByte(i);
//    }
//    ComSendFrame((unsigned char*)dat,200);
//    Printf("test nor finished!\r\n");
//
//
//    #define BUFFER_SIZE      1024*8+436
//static uint8_t TxBuffer[BUFFER_SIZE], RxBuffer[BUFFER_SIZE];
////    NAND_Init();
//    Printf("Nand test!\r\n");
//    NAND_IDTypeDef NAND_ID;
//    NAND_ADDRESS WriteReadAddr;
//    /* NAND memory address to write to */
//    WriteReadAddr.Zone = 0x00;
//    WriteReadAddr.Block = 0x00;
//    WriteReadAddr.Page = 0x00;
//
//    /* Erase the NAND first Block */
//    unsigned char status = NAND_EraseBlock(WriteReadAddr);
//    Printf("Erase Block\r\n");
//        /* Read back the written data */
//    status = NAND_ReadPage (RxBuffer, WriteReadAddr);
//    Printf("Read erase page:\r\n");
//    for(i=0;i<100;i++){
//      Printf("%.2x ",RxBuffer[i]);
//    }
//    Printf("\r\n");
//    /* Write data to FSMC NAND memory */
//    /* Fill the buffer to send */
//    for(j=0;j<BUFFER_SIZE;j++){
//      TxBuffer[j]=j;
//    }
//    status = NAND_WritePage(TxBuffer, WriteReadAddr);
//    Printf("Write page\r\n");
//    for(j=0;j<100;j++){
//      Printf("%.2x ",TxBuffer[j]);
//    }
//    Printf("\r\n");
//
//    /* Read back the written data */
//    status = NAND_ReadPage (RxBuffer, WriteReadAddr);
//    Printf("Read Page:\r\n");
//    for(j=0;j<100;j++){
//      Printf("%.2x ",RxBuffer[j]);
//    }
//
//    while(1){
//        NAND_ReadID(&NAND_ID);
//        Printf("%.2x %.2x %.2x %.2x\r\n",NAND_ID.Maker_ID,
//                          NAND_ID.Device_ID,
//                          NAND_ID.Third_ID,
//                          NAND_ID.Fourth_ID);
//       delay(300);
//    }

    // load funtion
    //ComInterruptFuntionLoad( compsendfn, COM_INTERSEND );    // send frame
    //ComInterruptFuntionLoad( compreadfn, COM_INTERREAD );    // send frame

//    char* str="STM32F2xx run from ext NOR flash";
//    while(str!='\0'){
//      ComSendByte(*str++);
//    }
    // Send one byte
    ComSendByte('1' );

    // Read one byte
    combyte = ComReadByte();

    // Send one byte
    ComSendByte( combyte );

    ComSendByte( '5');
}

//--------------------------------------------------------- End Of File --------

楼主:
//------------------------------------------------------------------------------
//  Purpose: CAN总线控制器控制模块
//  Funtion: 提供基本的CAN总线初始化,接收和发送一个数据包功能
//  Dependent:32F207 LIB
//  Designer:
//  Date.Ver:
//------------------------------------------------------------------------------
#ifndef CMPHY_CAN_C
#define CMPHY_CAN_C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CMPHY_CAN.h" // ST 32F207 LIB

__IO static CAN_PORT g_iCAN;

#define CANn          2
CAN_TypeDef*   CAN[CANn] = {CAN1,CAN2};
GPIO_TypeDef*  CAN_RX_PORT[CANn] = {GPIOB,GPIOB};
GPIO_TypeDef*  CAN_TX_PORT[CANn] = {GPIOB,GPIOB};
const uint32_t CAN_CLK[CANn] = {RCC_APB1Periph_CAN1,RCC_APB1Periph_CAN2};
const uint32_t CAN_RX_PORT_CLK[CANn] = {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B};
const uint32_t CAN_TX_PORT_CLK[CANn] = {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B};
const uint16_t CAN_RX_PIN[CANn] = {GPIO_Pin_8,GPIO_Pin_12};
const uint16_t CAN_TX_PIN[CANn] = {GPIO_Pin_9,GPIO_Pin_13};
const uint8_t  CAN_RX_PIN_SOURCE[CANn] = {GPIO_PinSource8,GPIO_PinSource12};
const uint8_t  CAN_TX_PIN_SOURCE[CANn] = {GPIO_PinSource9,GPIO_PinSource13};
const uint8_t  CAN_AF[CANn] = {GPIO_AF_CAN1,GPIO_AF_CAN2};

//------------------------------------------------------------------------------
// Funtion: 初始化CAN模块(进入系统时必须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CAN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int8_t i = 0;
    for( ; i < CANn; i++ )
    {
        /* Configure CAN1 and CAN2 IOs ****************************************/
        /* GPIO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CAN_CLK[i],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 CAN_TX_PORT_CLK[i] | CAN_RX_PORT_CLK[i], ENABLE);

        GPIO_PinAFConfig(CAN_TX_PORT[i], CAN_TX_PIN_SOURCE[i], CAN_AF[i]);
        GPIO_PinAFConfig(CAN_RX_PORT[i], CAN_RX_PIN_SOURCE[i], CAN_AF[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_TX_PIN[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CAN_TX_PORT[i],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_RX_PIN[i];
        GPIO_Init(CAN_RX_PORT[i], &GPIO_InitStructure);
    }
}

//-----------------------------------------------------------------------------
// Funtion: 初始化 CAN 端口
// Input  : CANport - 待操作 CAN 端口
//                    CAN_PORTDOUBLE CAN_PORTSIGNAL
//          CANmode - CAN 端口初始化参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硬件可以支持接收掩码功能,但需要在初始化前给出帧格式,帧格式和掩码
//          在通讯过程中不可改变,CAN当前仅使用查询方式
//-----------------------------------------------------------------------------
unsigned char CANOpen( CAN_PORT CANport, CAN_CONFIGPARA *CANmode )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g_iCAN =CANport;

    /* CAN1 and CAN2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g_iCAN]);

    /* Struct init*/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LoopBack;
    //(CAN clocked at 30 MHz)
    const uint16_t CANBAUD[8][4]=
    {
        {CAN_SJW_1tq,CAN_BS1_6tq,CAN_BS2_8tq,60},//33k
        {CAN_SJW_1tq,CAN_BS1_6tq,CAN_BS2_8tq,80},//25k
        {CAN_SJW_1tq,CAN_BS1_6tq,CAN_BS2_8tq,40},//50k
        {CAN_SJW_1tq,CAN_BS1_6tq,CAN_BS2_8tq,32},//62.5k
        {CAN_SJW_1tq,CAN_BS1_6tq,CAN_BS2_8tq,20},//100k
        {CAN_SJW_1tq,CAN_BS1_6tq,CAN_BS2_8tq,16},//125k
        {CAN_SJW_1tq,CAN_BS1_6tq,CAN_BS2_8tq, 8},//250k
        {CAN_SJW_1tq,CAN_BS1_6tq,CAN_BS2_8tq, 4}//500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BAUD[CANmode->Baudrate][0];//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BAUD[CANmode->Baudrate][1];//CAN_BS1_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BAUD[CANmode->Baudrate][2];//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CANBAUD[CANmode->Baudrate][3];//60;

    /*Initializes the CAN*/
    if( CAN_InitStatus_Success != CAN_Init( CAN[g_iCAN], &CAN_InitStructure ) )
    {
        return false;
    }

    /* CAN filter init */
    if( CANmode->FilterNum == 0 )
    {
        if( CAN1 == CAN[g_iCAN]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
        else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4;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return true;
    }
    uint8_t i;
    for( i = 0; i < CANmode->FilterNum; i++ )
    {
        //if(CAN1==CAN[g_iCAN]){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
        //els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4;
        //}
        uint32_t filterID = CANmode->FilterID[i];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i + 14;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if( CAN_EXTERNFRAME == CANmode->Mode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filterID>>13);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filterID&0x0000ffff)<<3) | CAN_ID_EXT | CAN_RTR_DATA);
        }
        else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u32)filterID<<21)&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u32)filterID<<21)|CAN_ID_STD|CAN_RTR_DATA)&0xFFFF;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0xFF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FF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return true;
}

//-----------------------------------------------------------------------------
// Funtion: 发送一个CAN数据包
// Input  : Canmsg - CAN数据包
// Output : none
// Return : false or true 代表发送成功或失败
// Info   : none
//-----------------------------------------------------------------------------
unsigned char CANSend( CAN_TXMessage *Canmsg )
{
    uint8_t TransmitMailbox = CAN_Transmit(CAN[g_iCAN], Canmsg);
    uint32_t i = 0;
    while( (CAN_TransmitStatus(CAN[g_iCAN], TransmitMailbox)  !=  CANTXOK)
         && (i  !=  0x7FFFFF))
    {
        i++;
    }
    return (i!=0x7FFFFF);
}

//-----------------------------------------------------------------------------
// Funtion: 接收一个CAN数据包
// Input  : Canmsg - CAN数据包
//          Waittime - 等待时间(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false or true 代表接收到有效数据或没有
// Info   : none
//-----------------------------------------------------------------------------
unsigned char CANRecv( CAN_RXMessage *Canmsg, unsigned int Waittime )
{
    uint8_t 标志寄存器 = false;
#ifdef VECT_TAB_SRAM
    __IO uint32_t time = Waittime*2147; //3736;
#else
    __IO uint32_t time = Waittime*2491; //4285;
#endif
    //CAN_FIFORelease( CAN[g_iCAN], CAN_FIFO0 );
    do
    {
        if( CAN_MessagePending( CAN[g_iCAN], CAN_FIFO0 ) > 0 )
        {
            标志寄存器 = true;
            break;
        }
    }
    while( time-- );
    if( !标志寄存器 )
    {
        return false;
    }
    CAN_Receive( CAN[g_iCAN], CAN_FIFO0, Canmsg );
    return true;
}

#endif
//--------------------------------------------------------- End Of File --------

楼主:
//------------------------------------------------------------------------------
//  Purpose: 串口资源控制模块
//  Funtion: 提供基本的串口操作接口和一个中断处理机制
//           需要占用处理机 2 个串口中断源,其中一个为保留资源
//  Dependent:32F207 LIB
//  Designer:
//  Date.Ver:
//------------------------------------------------------------------------------
#ifndef CMPHY_Com_C
#define CMPHY_Com_C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m32f2xx_usart.h"
#include "CMPHY_Com.h"

//#define lFosc  //晶振频率
//
//struct CMPHY_Com   //串口中断内部数据结构
//{
//     pFnSCON pfnScom;   //串口中断指针
//}    Scomer;

__IO static COM_PORT g_iCOM;//com;

#define COMn 3
#define COMIntn 3
pFnSCON COM_Int[COMn][COMIntn]={0};
USART_TypeDef* COM_USART[COMn] = {USART2,USART3,USART3};
GPIO_TypeDef* COM_TX_PORT[COMn] = {GPIOA,GPIOB,GPIOC};
GPIO_TypeDef* COM_RX_PORT[COMn] = {GPIOA,GPIOB,GPIOC};
const uint32_t COM_USART_CLK[COMn] = {RCC_APB1Periph_USART2,
                                      RCC_APB1Periph_USART3,
                                      RCC_APB1Periph_USART3};
const uint32_t COM_TX_PORT_CLK[COMn] = {RCC_AHB1Periph_GPIOA,
                                        RCC_AHB1Periph_GPIOB,
                                        RCC_AHB1Periph_GPIOC};
const uint32_t COM_RX_PORT_CLK[COMn] = {RCC_AHB1Periph_GPIOA,
                                        RCC_AHB1Periph_GPIOB,
                                        RCC_AHB1Periph_GPIOC};
const uint16_t COM_TX_PIN[COMn] = {GPIO_Pin_2,GPIO_Pin_10,GPIO_Pin_10};
const uint16_t COM_RX_PIN[COMn] = {GPIO_Pin_3,GPIO_Pin_11,GPIO_Pin_11};
const uint8_t COM_TX_PIN_SOURCE[COMn] = {GPIO_PinSource2,GPIO_PinSource10,GPIO_PinSource10};
const uint8_t COM_RX_PIN_SOURCE[COMn] = {GPIO_PinSource3,GPIO_PinSource11,GPIO_PinSource11};
const uint8_t COM_TX_AF[COMn] = {GPIO_AF_USART2,GPIO_AF_USART3,GPIO_AF_USART3};
const uint8_t COM_RX_AF[COMn] = {GPIO_AF_USART2,GPIO_AF_USART3,GPIO_AF_USART3};
__IO  uint8_t COM_RxFlag[COMn][2] ={0};//串口接收中断标识
__IO  uint8_t COM_TxFlag[COMn]={0};    //串口发送中断标识
//------------------------------------------------------------------------------
// Funtion: 初始化串口处理模块(进入系统时必须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ComInit()
{
}

static void ComConfig(COM_PORT po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int8_t com=port;
//      for(com=0;com<COMn;com++)
      {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COM_TX_PORT_CLK[com] | COM_RX_PORT_CLK[com],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GPIO_PinAFConfig(COM_TX_PORT[com], COM_TX_PIN_SOURCE[com], COM_TX_AF[com]);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GPIO_PinAFConfig(COM_RX_PORT[com], COM_RX_PIN_SOURCE[com], COM_RX_AF[com]);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TX_PIN[co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OM_T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RX_PIN[com];
            GPIO_Init(COM_R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

//------------------------------------------------------------------------------
// Funtion: 向串口缓冲区写一个字符数据并等待数据从串口发送完毕
// Input  : chbyte - 发送的数据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查询接口,请注意使用在中断中的效果
//------------------------------------------------------------------------------
void ComSendByte(unsigned char chbyte )
{
  COM_TxFlag[g_iCOM]=false;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COM_USART[g_iCOM], (uint8_t) chbyte);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 (!COM_TxFlag[g_iCOM]) && (USART_GetFlagStatus(COM_USART[g_iCOM],  USART_FLAG_TC ) == RESET))
  {}
}

//------------------------------------------------------------------------------
// Funtion: 向串口缓冲区写多个字符数据并等待数据从串口发送完毕
// Input  : chframe - 发送的数据 chLenth - 数据长度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查询接口,请注意使用在中断中的效果
//------------------------------------------------------------------------------
void ComSendFrame(unsigned char *chframe, unsigned char chLenth )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hLenth;i++){
      ComSendByte(chframe[i]);
    }
}

//------------------------------------------------------------------------------
// Funtion: 一直等待接收一个数据并在接收到时从串口缓冲区读取这个数据并
//          清空缓冲区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接收数据
// Info   : 查询接口,请注意使用在中断中的效果
//------------------------------------------------------------------------------
unsigned char ComReadByte()
{
  COM_RxFlag[g_iCOM][0]=RESET;
  unsigned char dat;
  while(1){
      if(COM_RxFlag[g_iCOM][0]==SET){
         dat=COM_RxFlag[g_iCOM][1];
         break;
      }
      if (USART_GetFlagStatus(COM_USART[g_iCOM], USART_FLAG_RXNE)!=RESET){
         USART_ClearFlag(COM_USART[g_iCOM],USART_FLAG_ORE);
         USART_ReceiveData(COM_USART[g_iCOM]);
      }
      if(USART_GetFlagStatus(COM_USART[g_iCOM], USART_FLAG_RXNE) == SET){
         dat=USART_ReceiveData(COM_USART[g_iCOM]);
         break;
      }
  }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COM_USART[com], USART_FLAG_RXNE) != SET);
//  unsigned char dat=USART_ReceiveData(COM_USART[com]);
////  USART_ClearFlag(COM_USART[com],USART_FLAG_RXNE);
  return dat;
}

//------------------------------------------------------------------------------
// Funtion: 一定时间内接收一个数据并在接收到时从串口缓冲区读取这个数据
//          并清空缓冲区
// Input  : nWaitMS - 等待溢出时间记数( 时间单位 MS )
//          chByte - 接收的数据
// Output : none
// Return : false 表示没有接收到数据 true 表示接收到数据
// Info   : 查询接口,请注意使用在中断中的效果
//------------------------------------------------------------------------------
char ComByte( unsigned char *chByte, unsigned int nWaitMS )
{
    uint8_t flag=false;
//#ifdef VECT_TAB_NOR
//    __IO uint32_t time=nWaitMS*130;//3736;
//#else
//#ifdef VECT_TAB_SRAM
//    __IO uint32_t time=nWaitMS*2147;//3736;
//#else
//    __IO uint32_t time=nWaitMS*2491;//4285;
//#endif
//#endif

    SetDelay(nWaitMS*1000);
    do{
       if ((COM_USART[g_iCOM]->SR & USART_FLAG_ORE)!=RESET){
           COM_USART[g_iCOM]->SR = (uint16_t)~USART_FLAG_ORE;
           COM_USART[g_iCOM]->DR;
//           USART_ReceiveData(COM_USART[g_iCOM]);
       }
       if ((COM_USART[g_iCOM]->SR & USART_FLAG_RXNE) ==RESET) continue;
       *chByte=USART_ReceiveData(COM_USART[g_iCOM]);
       flag=true;
       break;
    }
//    while(time--);
    while(DelayState());
    return flag;
}

//------------------------------------------------------------------------------
// Funtion: 配置并打开串口,所有收发操作前必须打开串口
// Input  : port - 目标串口
//          PortmodePortmode - 串行口参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串口已被打开时返回 false
//          打开串口成功返回 true
// Info   : 请注意给出接收 FIFO 的长度,最好将 FIFO 设置为 1
//------------------------------------------------------------------------------
char ComOpen( COM_PORT port,COM_PORTMODE *Portmode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int8_t i;
//  uint8_t flag=false;
//  for(i=0;i<COMn;i++){
//      if(i!=port){
//          ComClose(i);
//      }
//      else{
//          g_iCOM=port;
////          com=port;
//          flag=true;
//      }
//  }
//  if(!flag) return false;
  g_iCOM=port;
  //初始化IO配置
  ComConfig(port);
  //参数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Portmode->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Portmode->WordLength;;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Portmode->StopBit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Portmode->Parity;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COM_USART[port],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COM_USART[port], ENABLE);
  USART_ClearFlag(COM_USART[port],USART_FLAG_TC);
  return true;
}

//------------------------------------------------------------------------------
// Funtion: 装入串口中断
// Input  : pfnc 串口中断
//          Mode - COM_INTERSEND 代表为发送中断
//                 COM_INTERREAD 代表为接收中断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pFnSCON 为 系统默认串口中断类型
//------------------------------------------------------------------------------
void ComInterruptFuntionLoad(pFnSCON pfnc, unsigned char Mode )
{
    if(Mode>COMIntn) return;//非存在中断
    COM_Int[g_iCOM][Mode]=pfnc;
    if(Mode==COM_INTERSEND){
      USART_ITConfig(COM_USART[g_iCOM], USART_IT_TC, ENABLE);
    }
    if(Mode==COM_INTERREAD){
    //Enable Interrupt Rx and Send Complete
      USART_ITConfig(COM_USART[g_iCOM], USART_IT_RXNE, ENABLE);
    }
}

//------------------------------------------------------------------------------
// Funtion: 销毁串口中断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ComDestroyInterruptFuntion()
{
    unsigned char j;
    for(j=0;j<COMIntn;j++){
        COM_Int[g_iCOM][j]=0;
    }
//USART_ITConfig(COM_USART[port], USART_IT_RXNE, DISABLE);
}

void InterruptSet(COM_PORT com,unsigned char state)
{
    if(stat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OM_USART[com],USART_IT_RXNE);
      USART_ClearFlag(COM_USART[com],USART_FLAG_ORE);
      USART_ITConfig(COM_USART[com], USART_IT_RXNE, ENABLE);
    }
    else{
      USART_ITConfig(COM_USART[com], USART_IT_RXNE, DISABLE);
    }
}

//------------------------------------------------------------------------------
// Funtion: 串口响应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__INLINE void ComIsr(COM_PORT com)
{
    /* USART in mode Tramitter Complete-------------------------------------------------*/
    if (USART_GetITStatus(COM_USART[com], USART_IT_TC) == SET)
    {
         if(COM_Int[com][COM_INTERSEND]!=0){
          COM_Int[com][COM_INTERSEND]();
         }
         COM_TxFlag[com]=tru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OM_USART[com],USART_IT_TC);
    }

    /* USART in mode Receiver --------------------------------------------------*/
    if (USART_GetITStatus(COM_USART[com], USART_IT_RXNE) == SET)
    {
           if(COM_Int[com][COM_INTERREAD]!=0){
                COM_Int[com][COM_INTERREAD]();
           }
          COM_RxFlag[com][0]=USART_GetITStatus(COM_USART[com], USART_IT_RXNE);
          if(COM_RxFlag[com][0]==SET){
             COM_RxFlag[com][1]=USART_ReceiveData(COM_USART[com]);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OM_USART[com],USART_IT_RXNE);
    }

    if (USART_GetFlagStatus(COM_USART[com], USART_FLAG_ORE) == SET){
         USART_ClearFlag(COM_USART[com],USART_FLAG_ORE); //读SR其实就是清除标志
         USART_ReceiveData(COM_USART[com]);    //读DR
    }
}

//------------------------------------------------------------------------------
// Funtion: 关闭当前串口
// Input  : port - 目标串口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ComClose( COM_PORT port )
{
    /* Disable USART */
    USART_Cmd(COM_USART[port], DISABLE);
}

//------------------------------------------------------------------------------
// Funtion: 串口中断映射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    ComIsr(COMPORT3);
//    ComIsr(COM_PCPORT);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ComIsr(COMPORT2);
}

//------------------------------------------------------------------------------
// Funtion: 串口接收函数
// Input  : port 串口号
// Output : none
// Return : 接收数据
// Info   : none
//------------------------------------------------------------------------------
uint8_t ComRxByte(COM_PORT port)
{
  return USART_ReceiveData(COM_USART[port]);
}
//------------------------------------------------------------------------------
// Funtion: 串口发送函数
// Input  : port 串口号
//          byte 发送字节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ComTxByte(COM_PORT port,uint8_t byte)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COM_USART[port], byte);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 (!COM_TxFlag[port]) && (USART_GetFlagStatus(COM_USART[port],USART_FLAG_TC ) == RESET))
  {}
}

#endif
//----------------------------------------------------------------- End Of File --------

楼主:
//includes
#include "misc.h"
#include "CMPHY_System.h"
//------------------------------------------------------------------------------
// Funtion: 初始化硬件设置,中断相关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CMPHY_Init(void)
{
  __set_PRIMASK(1);
  //中断配置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DIO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TH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8_BRK_TIM1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__set_PRIMASK(0);
}

楼主:
//------------------------------------------------------------------------------
//  Purpose: 定时器资源控制模块
//  Funtion: 提供基本的定时器基本操作接口和一个不要求非常实时的中断处理机制
//           需要占用处理机 3 个定时器中断源,其中一个为保留资源
//           编写时请注意先计算 MCU 软延时的计数时间
//  Dependent:32F207 LIB
//  Designer:
//  Date.Ver:
//------------------------------------------------------------------------------
#ifndef CMPHY_Timer_C
#define CMPHY_Timer_C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m32f2xx_tim.h"
#include "CMPHY_Common.h"
#include "CMPHY_Timer.h"

//struct CMPHY_Timer                       //定时器模块内部数据结构
//{
//     unsigned char chTH0,chTL0;         //TH0 TL0
//     unsigned char chTH1,chTL1;         //TH1 TL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nTimeCount0; //计时器0
//     volatile unsigned int nTimeCount1; //计时器1
//     pFnTime pfnTimer0;                 //定时回调函数指针0
//     pFnTime pfnTimer1;                 //定时回调函数指针1
//}    TIMER;
//#define lFosc              //晶振频率

//软件定时/硬件
//#define SOFTDELAY

#define TIMn    3
pFnTime TIM_Int[TIMn]={0};
TIM_TypeDef* TIM[TIMn] = {TIM2,TIM5,TIM4};
uint32_t  TIM_CLK[TIMn] = {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5,RCC_APB1Periph_TIM4};
//------------------------------------------------------------------------------

//------------------------------------------------------------------------------
// Funtion: 初始化定时器中断处理模块(初始化系统时需要做该操作)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初始化将影响MCU所有定时器状态,所有当前正在工作的定时器将回复到一个
//          内定的不工作状态,相关的内存部分也被清为默认和空
//------------------------------------------------------------------------------
void TimerInit()
{
    uint8_t i;
    uint32_t clk=0;
    for(i=0;i<TIMn;i++){
       clk|=TIM_CLK[i];
    }
    /* TIM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clk, ENABLE);
}

//------------------------------------------------------------------------------
// Funtion: 配置定时器(最小可定时1毫秒)
// Input  : chTimerid - 定时器ID ( TIMER0 ~ TIMER1 )
//          chFoutTimeMS- 硬件中断发生时间间隔 ( ms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返回值 true 成功 false 则失败
// Info   : MCU定时器部分使用何种方式工作不需要给出,这个函数主要为产生定是中断做准
//          备,定时中断的时间最小可设定到 1 MS
//------------------------------------------------------------------------------
char TimerConfig( TIMER_ID chTimerid, unsigned char chFoutTimeMS )
{
    if(chFoutTimeMS==0) return fals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 SystemCoreClock /20000) - 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chFoutTimeMS)-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chTimerid], &TIM_TimeBaseStructure);

    return true;
}

//------------------------------------------------------------------------------
// Funtion: 定时器开始工作
// Input  : chTimerid - 定时器ID ( TIMER0 ~ TIMER1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TimerConfig 完成后需要调用该函数启动定时器工作
//------------------------------------------------------------------------------
void TimerStart( TIMER_ID chTimerid )
{
      TIM_Cmd(TIM[chTimerid], ENABLE);
      /* TIM Interrupts enable */
      TIM_ITConfig(TIM[chTimerid], TIM_IT_Update, ENABLE);
}

//------------------------------------------------------------------------------
// Funtion: 定时器停止计时
// Input  : chTimerid - 定时器ID ( TIMER0 ~ TIMER1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停止定时器工作并不影响在改定时器上所作出配置
//------------------------------------------------------------------------------
void TimerStop( TIMER_ID chTimerid )
{
     TIM_Cmd(TIM[chTimerid], DISABLE);
    /* TIM Interrupts enable */
     TIM_ITConfig(TIM[chTimerid], TIM_IT_Update, DISABLE);
}

//------------------------------------------------------------------------------
// Funtion: 系统延时( ms )
// Input  : nDelayTimems: 延时时间 (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请使用软件延时完成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nDelayTimems )
{
#ifdef  SOFTDELAY
               uint32_t j;
          __IO uint32_t i;
          for(j=0;j<nDelayTimems;j++){
      #ifdef VECT_TAB_NOR
              for(i=0;i<620;i++);
      #else
      #ifdef VECT_TAB_SRAM
              for(i=0;i<8500;i++);
      #else
              for(i=0;i<12000;i++);
      #endif
      #endif
          }
#else
      Delay(nDelayTimems*1000);
#endif

}

//------------------------------------------------------------------------------
// Funtion: 软件延时
// Input  : ndelayus - 延时微秒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请使用软件延时完成
//------------------------------------------------------------------------------
void sleepus(unsigned int us)
{
uint32_t j;
#ifdef VECT_TAB_NOR
         for(j=0;j<ndelayus;j++){
           __ASM("nop");
         }
#else
    __IO uint32_t i;
    for(j=0;j<us;j++){
#ifdef VECT_TAB_SRAM
       for(i=0;i<8;i++);
#else
       for(i=0;i<11;i++);
#endif
    }
#endif
}

//------------------------------------------------------------------------------
// Funtion: 软件延时
// Input  : ndelayus - 延时微秒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请使用软件延时完成
//------------------------------------------------------------------------------
void delayus( unsigned int ndelayus )
{
#ifdef SOFTDELAY
               uint32_t j;
      #ifdef VECT_TAB_NOR
               for(j=0;j<ndelayus;j++){
                 __ASM("nop");
               }
      #else
          __IO uint32_t i;
          for(j=0;j<ndelayus;j++){
      #ifdef VECT_TAB_SRAM
             for(i=0;i<8;i++);
      #else
             for(i=0;i<11;i++);
      #endif
          }
      #endif
#else
      Delay(ndelayus);
#endif
}

//------------------------------------------------------------------------------
// Funtion: 复位定时器初始值
// Input  : chTimerid - 定时器ID ( TIMER0 ~ TIMER1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仅仅复位定时的计数状态
//------------------------------------------------------------------------------
void TimerReset( TIMER_ID chTimerid )
{
   TIM_SetCounter(TIM[chTimerid],0);
}

//------------------------------------------------------------------------------
// Funtion: 加载定时中断
// Input  : chTimerid - 定时器ID ( TIMER0 ~ TIMER1 )
//          pFn - 回调时间函数指针pFn ( 中断函数名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仅影响一个软件的函数指针,不影响硬件定时器配置
//------------------------------------------------------------------------------
void TimerInterruptFuntionLoad( TIMER_ID chTimerid, pFnTime pFn )
{
    if(chTimerid>=TIMn) return;
    TIM_Int[chTimerid]=pFn;
}

//------------------------------------------------------------------------------
// Funtion: 消毁第uiTimer个定时中断
// Input  : chTimerid - 定时器ID ( TIMER0 ~ TIMER1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仅影响一个软件的函数指针,不影响硬件定时器配置
//------------------------------------------------------------------------------
void TimerDestroyInterruptFuntion( TIMER_ID chTimerid )
{
  if(chTimerid>=TIMn) return;
  TIM_Int[chTimerid]=0x0;
}

//------------------------------------------------------------------------------
// Funtion: 释放定时器资源
// Input  : chTimerid - 定时器ID ( TIMER0 ~ TIMER1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释放后,某个定时器复位到调用 TimerInit 时的相同状态
//------------------------------------------------------------------------------
void TimerRelease( TIMER_ID chTimerid )
{
   //禁止中断
    TIM_ITConfig(TIM[chTimerid], TIM_IT_Update, DISABLE);
    //停止定时器
    TimerStop(chTimerid);
}

//------------------------------------------------------------------------------
// Funtion: 定时器 中断处理
// Input  : chTimerid - 定时器ID ( TIMER0 ~ TIMER2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__INLINE void TimerIsr(TIMER_ID chTimerid)
{
      if(TIM_GetITStatus(TIM[chTimerid],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chTimerid],TIM_IT_Update);
          if(TIM_Int[chTimerid]!=0){
              TIM_Int[chTimerid]();
          }
      }
}

//------------------------------------------------------------------------------
// Funtion: 定时器 0 中断映射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erIsr(TMR0);
}
//------------------------------------------------------------------------------
// Funtion: 定时器1中断映射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TimerIsr(TMR1);
}

//------------------------------------------------------------------------------
// Funtion: 定时器2中断映射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TimerIsr(TMR2);
}

#endif

//--------------------------------------------------------- End Of File --------

楼主: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m32f2xx_tim.h"
#include "CMPHY_Common.h"
#include "CMPHY_VPWM.h"
#include "CMPHY_PWM.h"

#define PWMn 1

const VPWM PWM[PWMn]={
  { { GPIOB,RCC_AHB1Periph_GPIOB,GPIO_Pin_4,GPIO_PinSource4,
        TIM3,RCC_APB1Periph_TIM3,GPIO_AF_TIM3,
        1,TIM_IT_CC1,TIM_FLAG_CC1},
    { GPIOB,RCC_AHB1Periph_GPIOB,GPIO_Pin_0,GPIO_PinSource0,
      TIM3,RCC_APB1Periph_TIM3,GPIO_AF_TIM3,
      3,TIM_IT_CC3,TIM_FLAG_CC3},
    {0}
  }
};

//const VPWM PWM[PWMn]={
//  { { GPIOB,RCC_AHB1Periph_GPIOB,GPIO_Pin_4,GPIO_PinSource4,
//        TIM3,RCC_APB1Periph_TIM3,GPIO_AF_TIM3,
//        1,TIM_IT_CC1,TIM_FLAG_CC1},
//    { GPIOA,RCC_AHB1Periph_GPIOA,GPIO_Pin_9,GPIO_PinSource9,
//      TIM1,RCC_APB2Periph_TIM1,GPIO_AF_TIM1,
//      2,TIM_IT_CC2,TIM_FLAG_CC2},
//    { GPIOB,RCC_AHB1Periph_GPIOB,GPIO_Pin_0,GPIO_PinSource0,
//      TIM1,RCC_APB2Periph_TIM1,GPIO_AF_TIM1,
//      2,TIM_IT_CC2,TIM_FLAG_CC2}
//  }
//};

//const VPWM PWM[PWMn]={ GPIOB,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B,
//                  GPIO_Pin_4,GPIO_Pin_0,
//             GPIO_PinSource4,GPIO_PinSource0,
//                        TIM3,TIM3,
//         RCC_APB1Periph_TIM3,RCC_APB1Periph_TIM3,
//                GPIO_AF_TIM3,GPIO_AF_TIM3,
//                           1,3,
//                  TIM_IT_CC1,TIM_IT_CC3,
//                TIM_FLAG_CC1,TIM_FLAG_CC3
//};
VPWM_DATA   PWM_Data[PWMn]={0};
__IO static PWM_PORT g_iPWM;
//------------------------------------------------------------------------------
// Funtion: 初始化PWM处理模块(进入系统时必须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PWM_Init()
{
    uint8_t i;
    for(i=0;i<PWMn;i++){
       VPWM_Init((VPWM*)&PWM[i]);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VPWM_TxIsr((VPWM*)&PWM[PWMPORT1],&PWM_Data[PWMPORT1]);
}

//------------------------------------------------------------------------------
// 功能:J1850 - PWM 数据发送函数
// 输入:chbuf - 待发送命令
//       chlen - 发送长度
// 输出:无
// 返回:true 表示发送成功 false 表示发送失败
// 附加:无
//------------------------------------------------------------------------------
char PWM_Send( unsigned char *chbuf, unsigned char chlen )
{
      uint32_t num=(uint32_t)((chlen<<3)+2);
      //get space
      PWM_Data[g_iPWM].Period=(uint16_t *)malloc(num<<1);
      if(PWM_Data[g_iPWM].Period==0) return false;
      PWM_Data[g_iPWM].Duty  =(uint16_t *)malloc(num<<1);
      if(PWM_Data[g_iPWM].Duty == 0){
        free(PWM_Data[g_iPWM].Period);
        return false;
      }
      //data convert
      if(!DatToPWM(&PWM_Data[g_iPWM],chbuf,chlen)) return false;
      //Check BUS
//      if(!VPWM_CheckBus((VPWM*)&PWM[g_iPWM])) return false;

//      SetDelay(16);//SOF
//      WaitDelay();
      VPWM_Output((VPWM*)&PWM[g_iPWM],&PWM_Data[g_iPWM]);
//      SetDelay(32);//EOF
//      WaitDelay();
      free(PWM_Data[g_iPWM].Period);
      free(PWM_Data[g_iPWM].Duty);
      return true;
}

//------------------------------------------------------------------------------
// Funtion: 接收PWM数据
// Input  : chlen  接受长度
//          ms  超时时间
// Output : chbuf  接受缓冲区
// Return : true/false
// Info   : none
//------------------------------------------------------------------------------
uint32_t PWM_Receive( unsigned char *chbuf,unsigned char chlen,unsigned int *firstms,unsigned int ms)
{
      uint32_t num=(uint32_t)((chlen<<3)+2);
      //get space
      PWM_Data[g_iPWM].HighTime=(uint16_t *)malloc(num<<1);
      if(PWM_Data[g_iPWM].HighTime== 0)
        return 0;
      PWM_Data[g_iPWM].LowTime  =(uint16_t *)malloc(num<<1);
      if(PWM_Data[g_iPWM].LowTime == 0)
      {
        free(PWM_Data[g_iPWM].HighTime);
        return 0;
      }
      PWM_Data[g_iPWM].Index=0;
      PWM_Data[g_iPWM].Num=num;

      *firstms=VPWM_Input((VPWM*)&PWM[g_iPWM],&PWM_Data[g_iPWM],TIM_ICPolarity_Falling/*TIM_ICPolarity_Rising*/,ms*1000)/1000;

      num=PWMtoDat(&PWM_Data[g_iPWM],chbuf,chlen);

      free(PWM_Data[g_iPWM].HighTime);
      free(PWM_Data[g_iPWM].LowTime);
      return num;

//  return PWM_Input((VPWM*)&PWM[g_iPWM],chbuf,chlen,ms);
}

//------------------------------------------------------------------------------
// Funtion: 配置并打开PWM,所有收发操作前必须打开串口
// Input  : port - 目标串口
//          PortmodePortmode - 串行口参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PWM已被打开时返回 false
//          PWM串口成功返回 true
// Info   : 请注意给出接收 FIFO 的长度,最好将 FIFO 设置为 1
//------------------------------------------------------------------------------
char PWM_Open( PWM_PORT port )
{
    g_iPWM = port;
}

//------------------------------------------------------------------------------
// Funtion: 关闭当前PWM
// Input  : port - 目标PW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PWM_Close( PWM_PORT port )
{
}

楼主: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m32f2xx_gpio.h"
#include "stm32f2xx_tim.h"
#include "CMPHY_VPWM.h"

//------------------------------------------------------------------------------
// Funtion: 初始化VPWM处理模块(进入系统时必须初始化)
// Input  : VPW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VPWM_Init(VPWM *vpwm)
{
    stat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vpwm->TxPPin.TimClk|vpwm->RxPin.TimClk,ENABLE);
    /* GPIO clock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vpwm->TxPPin.PortClk|vpwm->RxPin.PortClk,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TIM CH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vpwm->TxPPin.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vpwm->TxPPin.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vpwm->TxPPin.Port,vpwm->TxPPin.Pin);
    GPIO_ResetBits(vpwm->TxPPin.Port,vpwm->TxPPin.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vpwm->TxPPin.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vpwm->RxPin.Pin;
    GPIO_Init(vpwm->RxPin.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TIM pins to AF */
    GPIO_PinAFConfig(vpwm->TxPPin.Port, vpwm->TxPPin.PinSource,vpwm->TxPPin.Af);
    GPIO_PinAFConfig(vpwm->RxPin.Port, vpwm->RxPin.PinSource,vpwm->RxPin.Af);

}
//------------------------------------------------------------------------------
// Funtion: 判断总线状态
// Input  : VPWM对象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uint8_t VPWM_CheckBus(const VPWM *vpwm)
{
      SetDelay(2000000);//2s
      while(DelayState()){
          if(Bit_RESET==GPIO_ReadInputDataBit(vpwm->RxPin.Port,vpwm->RxPin.Pin)){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 Funtion: 更新VPW时间,占空比
// Input  : port VPW号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uint8_t  VPWM_Update(const VPWM *vpwm,VPWM_DATA *vdat)
{
   if(vdat->Index<vdat->Num){
       switch(vpwm->TxPPin.TimCh){
       case 1:
           vpwm->TxPPin.Tim->CCR1=vdat->Duty[vdat->Index];
           break;
       case 2:
           vpwm->TxPPin.Tim->CCR2=vdat->Duty[vdat->Index];
           break;
       case 3:
           vpwm->TxPPin.Tim->CCR3=vdat->Duty[vdat->Index];
           break;
       case 4:
           vpwm->TxPPin.Tim->CCR4=vdat->Duty[vdat->Index];
           break;
       default:
           return false;
           break;
       }
       vpwm->TxPPin.Tim->ARR=vdat->Period[vdat->Index];
       vdat->Index++;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 Funtion: VPWM接收中断处理
// Input  : port VPW号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VPWM_RxIsr(VPWM *vpwm, VPWM_DATA * vdat)
{
    if(TIM_GetITStatus(vpwm->RxPin.Tim,vpwm->RxPin.TimItCc)!=RESET)
    {
         /* Clear TIM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vpwm->RxPin.Tim,vpwm->RxPin.TimItCc); //清楚TIM的中断待处理位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读取IC2捕获寄存器的值,即为PWM周期的计数值
          static uint32_t IC2Value;
          static uint32_t IC1Value;
          IC2Value=vpwm->RxPin.Tim->CCR2;
          IC1Value=vpwm->RxPin.Tim->CCR1;
          if (IC2Value!= 0){
//              if(VPW_Para[port].Index>=VPW_Para[port].Num){
//                  TIM_Cmd(VPW_RX_TIM[g_iVPW], DISABLE);
//                  TIM_ITConfig(VPW_RX_TIM[port], VPW_RX_TIM_CC[port], DISABLE);
//                  VPW_Para[port].State=VPWM_IDLE;
//              }
//              else{
//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    ////              Frequency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2 / IC2Value;
//    //              /* Duty cycle computation */
//                  VPW_Para[port].Duty[VPW_Para[port].Index]=1+
//                           ((IC2Value) * 100) /(IC1Value);         //读取IC1捕获寄存器的值,并计算占空比
//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                  VPW_Para[port].Period[VPW_Para[port].Index]=1+(IC1Value)/60;//((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2) / 1000000);
//                  VPW_Para[port].Index++;
//              }
          }
//          else
//          {
//            DutyCycle = 0;
//            Frequency = 0;
//          }
    }
}
//------------------------------------------------------------------------------
// Funtion: VPWM发送中断处理
// Input  : port VPW号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VPWM_TxIsr(VPWM *vpwm, VPWM_DATA * vdat)
{
      if(TIM_GetITStatus(vpwm->TxPPin.Tim,vpwm->TxPPin.TimItCc)!=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vpwm->TxPPin.Tim,vpwm->TxPPin.TimItCc);
          if(!VPWM_Update(vpwm,vdat))
          {
              vdat->Index=0;
//              TIM_Cmd(vpwm->TxPPin.Tim, DISABLE);
//              TIM_ITConfig(vpwm->TxPPin.Tim,vpwm->TxPPin.TimItCc, DISABLE);
//              vdat->State=VPWM_IDLE;
          }
      }
}

//------------------------------------------------------------------------------
// Funtion: 产生VPWM波
// Input  : tim    脉冲时间
//          duty   脉冲占空比
//          num    肪冲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VPWM_Output(VPWM *vpwm,VPWM_DATA *vdat)
{
      if(vdat->Num==0) return;
      vdat->Index=0;
      vdat->State=VPWM_OUTPUT;

      uint16_t Period =vdat->Period[vdat->Index];
      uint16_t CCR_Val=vdat->Duty[vdat->Index];
      vdat->Index++;

      TIM_DeInit(vpwm->TxPPin.Tim);
      static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static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2) / 10000000) - 1;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witch(vpwm->TxPPin.TimCh){
      case 1:
          TIM_OC1Init(vpwm->TxPPin.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vpwm->TxPPin.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break;
      case 2:
          TIM_OC2Init(vpwm->TxPPin.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vpwm->TxPPin.Tim,TIM_OCPreload_Enable);
        break;
      case 3:
          TIM_OC3Init(vpwm->TxPPin.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vpwm->TxPPin.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break;
      case 4:
          TIM_OC4Init(vpwm->TxPPin.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vpwm->TxPPin.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break;
      }
      TIM_ARRPreloadConfig(vpwm->TxPPin.Tim,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vpwm->TxPPin.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ITConfig(vpwm->TxPPin.Tim, vpwm->TxPPin.TimItCc, ENABLE);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vpwm->TxPPin.Tim, ENABLE);
//      return;

      while(vdat->State!=VPWM_IDLE){
            if(TIM_GetFlagStatus(vpwm->TxPPin.Tim,vpwm->TxPPin.TimFlagCc)==RESET)continue;
            TIM_ClearFlag(vpwm->TxPPin.Tim,vpwm->TxPPin.TimFlagCc);
            if(!VPWM_Update(vpwm,vdat)){
                TIM_Cmd(vpwm->TxPPin.Tim, DISABLE);
                vdat->State=VPWM_IDLE;
            }
      }
}

uint8_t VPWtoBit(uint16_t lowleveltime,uint16_t highleveltime)
{
#define SHORT_RX_MIN  34
#define SHORT_RX_MAX  96
#define LONG_RX_MIN   95
#define LONG_RX_MAX   162
#define SOF_RX_MIN    164
#define SOF_RX_MAX    237
//    uint16_t highleveltime = period-lowleveltime;
    if(highleveltime> SHORT_RX_MIN && highleveltime <SHORT_RX_MAX){
        if(lowleveltime<LONG_RX_MAX && lowleveltime> LONG_RX_MIN){
             return VPWM_BIT11;
        }
        else if(lowleveltime >SHORT_RX_MIN && lowleveltime <SHORT_RX_MAX){
             return VPWM_BIT01;
        }
        else{
             return VPWM_ERR;
        }
    }
    if(highleveltime > LONG_RX_MIN && highleveltime <LONG_RX_MAX){
         if(lowleveltime<LONG_RX_MAX && lowleveltime> LONG_RX_MIN){
             return VPWM_BIT10;
        }
        else if(lowleveltime >SHORT_RX_MIN && lowleveltime <SHORT_RX_MAX){
             return VPWM_BIT00;
        }
        else{
             return VPWM_ERR;
        }
    }
    if(highleveltime<SOF_RX_MAX && highleveltime> SOF_RX_MIN){
        return VPWM_SOF;
    }
    return VPWM_ERR;
}

uint8_t  VPWtoDat(VPWM_DATA *vpwm,uint8_t *buf,uint8_t len)
{
      uint8_t j=0,k=0;
      uint8_t ch=0;
      uint8_t state;
      uint32_t i;
      for(i=0;i<vpwm->Index;i++){
                state =VPWtoBit(vpwm->HighTime[i],vpwm->LowTime[i]);
                if(state&VPWM_BIT11){
                  ch|=1<<(7-j++);
                  ch|=1<<(7-j++);
                }
                else if(state&VPWM_BIT01){
                  j++;
                  ch|=1<<(7-j++);
                }
                else if(state&VPWM_BIT10){
                  ch|=1<<(7-j++);
                  j++;
                }
                else if(state&VPWM_BIT00){
                   j+=2;
                }
                else if( state&VPWM_BIT1){
                   ch|=1<<(7-j++);
                }
                else if(state&VPWM_BIT0){
                   j++;
                }
                else if(state==VPWM_ERR){
                  ch=0;
                  j=0;
                }
                if(j==8){
                      if(k>=len) return k;
                      buf[k++]=ch;
                      j=0;
                      ch=0;
                }
      }
      return k;
}

uint8_t  PWMtoBit(uint16_t lowleveltime,uint16_t highleveltime)
{
//      static uint16_t j=0;
//      static uint16_t ic1[100];
//      static uint16_t ic2[100];
//      ic1[j]=highleveltime;
//      ic2[j]=lowleveltime;
//      if(++j>=100){
//          j=0;
//      }
//      return 0;

//    uint16_t highleveltime = period-lowleveltime;
      if(highleveltime <=35 && highleveltime >=30){
              return VPWM_SOF;
      }
      else if(highleveltime>=6 && highleveltime <=11){
              return VPWM_BIT1;
          }
      else if(highleveltime >=14 && highleveltime <=19){
              return VPWM_BIT0;
          }
      return VPWM_ERR;

//      if(lowleveltime<=19 && lowleveltime>=14){
//          if(highleveltime>=6 && highleveltime <=11){
//              return VPWM_BIT1;
//          }
//          else if(highleveltime <=35 && highleveltime >=30){
//              return VPWM_SOF;
//          }
//          else{
//              return VPWM_ERR;
//          }
//      }
//      else if(lowleveltime <= 11 && lowleveltime >=6){
//          if(highleveltime >=14 && highleveltime <=19){
//              return VPWM_BIT0;
//          }
//          else{
//              return VPWM_ERR;
//          }
//      }
//      return VPWM_ERR;
}

uint8_t  PWMtoDat(VPWM_DATA *vpwm,uint8_t *buf,uint8_t len)
{
      uint8_t j=0,k=0;
      uint8_t ch=0;
      uint8_t state;
      uint32_t i;
      for(i=0;i<vpwm->Index;i++){
                state =PWMtoBit(vpwm->HighTime[i],vpwm->LowTime[i]);
                if(state&VPWM_BIT1){
                   ch|=1<<(7-j++);
                }
                else if(state&VPWM_BIT0){
                   j++;
                }
                else if(state==VPWM_ERR){
                  ch=0;
                  j=0;
                }
                if(j==8){
                      if(k>=len) return k;
                      buf[k++]=ch;
                      j=0;
                      ch=0;
                }
      }
      return k;
}

//------------------------------------------------------------------------------
unsigned int VPWM_Input(VPWM *vpwm,VPWM_DATA *vdat,uint16_t polarity,uint32_t us)
{
    TIM_DeInit(vpwm->RxPin.Tim);
    static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static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1Mhz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2) / 1000000) - 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vpwm->RxPin.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vpwm->RxPin.TimCh-1)<<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polarity;//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vpwm->RxPin.Tim, &TIM_ICInitStructure);

    /* Select the TIM  Input Trigger */
    TIM_SelectInputTrigger(vpwm->RxPin.Tim,0x40|(vpwm->RxPin.TimCh-1)<<4);

     /* Select the slave Mode: Reset Mode */
    TIM_SelectSlaveMode(vpwm->RxPin.Tim, TIM_SlaveMode_Reset);//TIM从模式:触发信号的上升沿重新初始化计数器和触发寄存器的更新事件

    /* Enable the Master/Slave Mode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vpwm->RxPin.Tim,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启动定时器的被动触发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vpwm->RxPin.Tim, ENABLE);
    /*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
  //  TIM_ITConfig(vpwm->RxPin.Tim,vpwm->RxPin.TimItCc, ENABLE);

    uint16_t i=0;
    SetDelay(us);
    uint32_t ustime=us;
    uint32_t time;
    while(1)
    {
            if(TIM_GetFlagStatus(vpwm->RxPin.Tim,vpwm->RxPin.TimFlagCc)==RESET)
            {
                if(i!=0)
                {
                    if(TIM_GetFlagStatus(vpwm->RxPin.Tim,TIM_FLAG_Update)!=RESET)
                    {//超时
                         TIM_ClearFlag(vpwm->RxPin.Tim,TIM_FLAG_Update);
                         time=GetDelay();
                    }
                    else{
                        if(time-GetDelay()>1000){
                           break;
                        }
                    }
                }
                if(!DelayState()) break;
                continue;
            }

            TIM_ClearFlag(vpwm->RxPin.Tim,vpwm->RxPin.TimFlagCc);
            if(i++==0)
            {//获取时间
              ustime-=GetDelay();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f(polarity==TIM_ICPolarity_Falling)
            {
              vdat->HighTime[vdat->Index]=vpwm->RxPin.Tim->CCR2;
              vdat->LowTime[vdat->Index]=vpwm->RxPin.Tim->CCR1;
            }
            else
            {
              vdat->HighTime[vdat->Index]=vpwm->RxPin.Tim->CCR1;
              vdat->LowTime[vdat->Index]=vpwm->RxPin.Tim->CCR2;
            }
            if(++vdat->Index>=vdat->Num)
              break;
    }
    return ustime;

}

void ToPWM(VPWM_DATA *vdat,uint16_t time0,uint16_t time1)
{
    uint16_t Period=(10*(time0+time1)-1);
    vdat->Period[vdat->Num]=Period;
    vdat->Duty[vdat->Num++]=((uint32_t)(Period*(10*time0+vdat->Offset)))/(10*(time0+time1));
}

uint8_t DatToPWM(VPWM_DATA *vdat,uint8_t *buf,uint8_t  len)
{
    uint8_t i,j;
    uint16_t time=30;//32;//SOF
    uint16_t time1=16;
    vdat->Num=0;
    ToPWM(vdat,time,time1);
    for(i=0;i<len;i++){
        for(j=0;j<8;j++){
            if( (buf[i]>>(7-j))&0x1){//HIGH
                time=8;
                time1=16;
            }
            else{//LOW
                time=16;
                time1=8;
            }
            ToPWM(vdat,time,time1);
        }
    }
    //EOF
    time=16;
    time1=32;
    ToPWM(vdat,time,time1);
    return true;
}

楼主:
//------------------------------------------------------------------------------
//  Purpose: GPIO口电平时序控制模块
//  Funtion: 提供基本的GPIO口状态输出和输入操作接口,包括初始化,选定某个IO口
//           设定IO口输出电平状态和输出时间,监控IO口电平状态和电平持续时间
//           必要时需要占用一个MCU定时器资源
//  Dependent:32F207 LIB
//  Designer:
//  Date.Ver:
//------------------------------------------------------------------------------
#ifndef CMPHY_IOCtrl_C
#define CMPHY_IOCtrl_C
//includes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m32f2xx_gpio.h"
#include "CMPHY_Common.h"
#include "CMPHY_IOCtrl.h"

#define PORT_MODE(mode)   ((mode>>1)&0x1)
#define TIME_MODE(mode)   (mode&0x1)
//typedef enum{KLINE_RX=0,KLINE_TX=1,PWM_RX=2,PWM_TX=3,VPW_RX=4,VPW_TX=5}IO_CTRL_PORT;
#define IOn  6
const uint32_t IO_CLK[IOn] = { 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A,
                               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B,
                               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B };
GPIO_TypeDef  *IO_PORT[IOn] = { GPIOA,GPIOA,
                                GPIOB,GPIOB,
                                GPIOB,GPIOB};
const uint16_t IO_PIN[IOn] = { GPIO_Pin_3,GPIO_Pin_2,
                               GPIO_Pin_1,GPIO_Pin_0,
                               GPIO_Pin_14,GPIO_Pin_15};

static __IO uint8_t  g_iIO;
static __IO uint8_t  g_iTimeMode;

static __INLINE void SetOutpu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O_PIN[g_i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IO_PORT[g_iIO],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__INLINE void SetInpu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O_PIN[g_iIO];
      GPIO_Init(IO_PORT[g_iIO], &GPIO_InitStructure);
//      uint32_t pinpos=IO_PIN_NO[g_iIO];
//      IO_PORT[g_iIO]->MODER  &= ~(GPIO_MODER_MODER0 << (pinpos * 2));
//      IO_PORT[g_iIO]->MODER |= (((uint32_t)GPIO_Mode_IN) << (pinpos * 2));
//      /* Pull-up Pull down resistor configuration*/
//      IO_PORT[g_iIO]->PUPDR &= ~(GPIO_PUPDR_PUPDR0 << ((uint16_t)pinpos * 2));
//      IO_PORT[g_iIO]->PUPDR |= (((uint32_t)GPIO_PuPd_UP) << (pinpos * 2));
}

//------------------------------------------------------------------------------
// Funtion: 初始化GPIO口模块(进入系统时必须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IOCTRLInit()
{
//     uint8_t i;
//     for(i=0;i<IOn;i++){
//            /* Enable GPIO clock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IO_CLK[i], ENABLE);
//     }
}

//-----------------------------------------------------------------------------
// Funtion: 选择带操作IO口
// Input  : IOport - 待操作IO口
//                   IOCTRL_KLINESEND IOCTRL_KLINEREAD IOCTRL_PWMSEND
//                   IOCTRL_PWMREAD IOCTRL_VPWSEND IOCTRL_VPWREAD
//          Workmode - 工作模式
//                   IOCTRL_INPUT IOCTRL_OUTPUT | IOCTRL_USMODE IOCTRL_MSMOD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
void IOCTRLSelect( IOCTRL_PORT IOport, unsigned char Workmode )
{
    g_iIO=IOport;
    g_iTimeMode = TIME_MODE(Workmode);
    RCC_AHB1PeriphClockCmd(IO_CLK[g_iIO], ENABLE);
    if(PORT_MODE(Workmode)==IOCTRL_OUTPUT){
        SetOutput();
    }
    else{
        SetInput();
    }
}

//-----------------------------------------------------------------------------
// Funtion: 设置当前 GPIO 口电平状态和电平时间
// Input  : Portstat - GPIO 口电平状态
//                     IOCTRL_HIGH  IOCTRL_LOW
//          Porttime - 电平时间(US or 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请注意计时的精准性
//-----------------------------------------------------------------------------
void IOCTRLSet( IOCTRL_STAT Portstat, unsigned int Porttime )
{
    SetDelay( (g_iTimeMode==IOCTRL_USMODE)?Porttime:(Porttime*1000) );
//    SetOutput();
    GPIO_WriteBit(IO_PORT[g_iIO],IO_PIN[g_iIO],(BitAction)Portstat);
    WaitDelay();
}

//-----------------------------------------------------------------------------
// Funtion: 读取当前 GPIO 口电平状态和电平时间
// Input  : Portstat - 当前 GPIO 口电平状态
//                     IOCTRL_HIGH  IOCTRL_LOW
//          Maxtime - 最大等待时间(US or 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当前 GPIO 口电平 持续时间
// Info   : 请注意计时的精准性
//-----------------------------------------------------------------------------
unsigned int IOCTRLRead( unsigned int Maxtime )
{
    SetDelay( (g_iTimeMode==IOCTRL_USMODE)?Maxtime:(Maxtime*1000) );
//    SetDelay(Maxtime);
//    SetInput();
//    uint8_t state=GPIO_ReadInputDataBit(IO_PORT[g_iIO],IO_PIN[g_iIO]);
    uint8_t state = (IO_PORT[g_iIO]->IDR & IO_PIN[g_iIO]);
//    *Portstat = state;
    while(DelayState()){
        if(state!= (IO_PORT[g_iIO]->IDR & IO_PIN[g_iIO])){
           uint32_t us=GetDelay();
           return (Maxtime-((g_iTimeMode==IOCTRL_USMODE)?us:(us/1000)) );
        }
    }
    return Maxtime;
}

//-----------------------------------------------------------------------------
// Funtion: 读取当前 GPIO 口电平状态
// Input  : Portstat - 监控 GPIO 口电平状态
//                     IOCTRL_HIGH  IOCTRL_LOW
//          Maxtime - 最大等待时间(US or 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当前 GPIO 口电平 持续时间
// Info   : 请注意计时的精准性
//-----------------------------------------------------------------------------
unsigned char IOCTRLReadState( IOCTRL_STAT Portstat, unsigned int Maxtime )
{
    SetDelay(Maxtime);
//    SetInput();
//    uint32_t time=Maxtime;
    uint8_t state;
    if(Portstat ==IOCTRL_HIGH ){
      state =IO_PIN[g_iIO];
    }
    else{
      state = 0;
    }
//    *Portstat = state;
    while(DelayState()){
        if(state== (IO_PORT[g_iIO]->IDR & IO_PIN[g_iIO])){
           ClearDelay();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endif
//--------------------------------------------------------- End Of File --------

楼主:
//------------------------------------------------------------------------------
// Purpose: J2178 数据包封装与解封装( defined J2178 )
// Funtion: J2178 Package resolve funtion Use in J2178 Linklayer
// Dependence: none
// Protocol: 整个J1850数据包有效数据部分被定义为3个区:
//           Header Field:帧类型,1 至 3 个字节。
//           Data Field:用户数据域,最大8个字节。
//           CRC byte:一个字节的 CRC 校验区
//           Header Field:帧类型的定义
//           帧类型区的第一字节中的 BIT4 决定了当前帧的Header Field 为几个字节,
//           BIT4为1时Header Field为1个字节,BIT4为0时Header Field为3个字节
//          当Header Field为1个字节时Header Field和紧接着Header Field的一个字节
//          会被重新定义为 Frame ID,这部分的定义在 SAE J2178 中有说明Frame ID的
//          含义主要与诊断功能和诊断系统相关,由于定义太多情参看 SAE J2178-3 中
//          的 FIGURE 3J
//          帧类型区的第2字节和第3字节代表含义为地址
//          校验方式为 CRC
//------------------------------------------------------------------------------
#ifndef CMP_J2178_C
#define CMP_J2178_C

//-- Defined of funtion --------------------------------------------------------
#include "CMP_J2178.h"

//------------------------------------------------------------------------------
// Funtion: J1850 CRC 数据校验函数
// Input: chmsg_buf - 待计算校验数据包
//        chbytes - 校验字节个数
// OutPut: none
// Return: CRC 校验值
//------------------------------------------------------------------------------
unsigned char CMP_J2178_crc( unsigned char *chmsg_buf, unsigned char chbytes )
{
    unsigned char crc_reg = 0xff, poly, i, j;
    unsigned char *byte_point;
    unsigned char bit_point;
    for( i = 0, byte_point = chmsg_buf; i < chbytes; ++i, ++byte_point )
    {
        for( j = 0, bit_point = 0x80 ; j < 8; ++j, bit_point >>= 1 )
        {
            if( bit_point & *byte_point ) // case for new bit = 1
            {
                if( crc_reg & 0x80 )
                {
                    poly = 1; // define the polynomial
                }
                else
                {
                    poly=0x1c;
                }
                crc_reg = ( ( crc_reg << 1 ) | 1 ) ^ poly;
            }
            else // case for new bit = 0
            {
                poly = 0;
                if( crc_reg & 0x80 )
                {
                    poly=0x1d;
                }
                crc_reg = ( crc_reg << 1 ) ^ poly;
            }
        }
    }
    return ~crc_reg;    // Return CRC
}

//------------------------------------------------------------------------------
//Funtion: 重组数据包至 m_PackData
//Input: TagPak - 待操作数据包
//OutPut: TagPak - 输出的原始数据包
//Return: 原始数据包长度
//------------------------------------------------------------------------------
unsigned int CMP_J2178_CreatePackage( CMP_J2178 *TagPak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TagPak->m_PackData[ 0 ] = 0;
    // Header Field 属性
    TagPak->m_PackData[ 0 ] |= TagPak->m_HeadType;
    // 帧内应答
    TagPak->m_PackData[ 0 ] |= TagPak->m_IFR;
    // 地址模式
    TagPak->m_PackData[ 0 ] |= TagPak->m_AddrMode;
    // 帧优先级 0 - 7
    TagPak->m_PackData[ 0 ] |= ( TagPak->m_Priority << 5 );
    // 帧类型
    TagPak->m_PackData[ 0 ] |= TagPak->m_FrameType;

    // FrameID
    if( 0 == TagPak->m_HeadType )
    {
        TagPak->m_PackData[ 1 ] = TagPak->m_FrameID;
        // 地址
        TagPak->m_PackData[ 2 ] = TagPak->m_Address;
        j = 3;
    }
    else
    {
        TagPak->m_PackData[ 1 ] = TagPak->m_FrameID;
        j = 2;
    }

    // 用户区
    for( i = j; i < (TagPak->m_DataLenth + j); i++ )
    {
        TagPak->m_PackData[ i ] = TagPak->m_Data[ i - j ];
    }

    // 总长度
    TagPak->m_PackLenth = TagPak->m_DataLenth + j + 1;

    // 校验
    TagPak->m_CRCCheck = CMP_J2178_crc( TagPak->m_PackData,
                                        TagPak->m_PackLenth - 1 );

    TagPak->m_PackData[ i ] = TagPak->m_CRCCheck;

    return TagPak->m_PackLenth;
}

//------------------------------------------------------------------------------
//Funtion: 解封装数据包
//Input: TagPak - 待操作数据包
//OutPut: TagPak - 待操作数据包
//Return: 用户数据域长度
//------------------------------------------------------------------------------
unsigned char CMP_J2178_SolvePackage( CMP_J2178 *TagPak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 Header Field 属性
    TagPak->m_HeadType = TagPak->m_PackData[ 0 ] & CMPJ2178_CONSOLIDATEHEAD;
    // 帧内应答
//    TagPak->m_IFR = TagPak->m_PackData[ 0 ] & CMPJ2178_IFRNOTREQUIRED;
    TagPak->m_IFR = 0;
    // 地址模式
    TagPak->m_AddrMode = TagPak->m_PackData[ 0 ] & CMPJ2178_PHYADDRRESS;
    // 帧优先级 0 - 7
    TagPak->m_Priority = (unsigned char)(( TagPak->m_PackData[ 0 ] & 0xE0 ) >> 5);
    // 帧类型
    TagPak->m_FrameType = TagPak->m_PackData[ 0 ] & 0x03;

    // FrameID
    if( 0 == TagPak->m_HeadType )
    {
        TagPak->m_FrameID = TagPak->m_PackData[ 1 ];
        // 地址
        TagPak->m_Address = TagPak->m_PackData[ 2 ];
        j = 3;
    }
    else
    {
        TagPak->m_FrameID = TagPak->m_PackData[ 1 ];
        j = 2;
    }
    // 总长
    TagPak->m_DataLenth = TagPak->m_PackLenth - j-1;

    // 用户区
    for( i = j; i < ( TagPak->m_PackLenth-1 ); i++ )
    {
        TagPak->m_Data[ i - j ] = TagPak->m_PackData[ i ];
    }

    // 校验
    TagPak->m_CRCCheck = TagPak->m_PackData[ i ];
    return TagPak->m_DataLenth;
}

#endif
//--------------------------------------------------------------- End of line --

楼主:
//------------------------------------------------------------------------------
//  Purpose: J1850PWM-3 传输层函数
//  Funtion: 协议中并没有规定该层,但在实际的传输过程中出现了基于数据块的多包
//           交互,并且有相应的分包策略和数据包的格式自动设定过程
//  Dependent:CML_J1850PWM
//  Designer:
//  Date.Ver:
//------------------------------------------------------------------------------
#ifndef CMT_J1850PWM_C
#define CMT_J1850PWM_C

#include "CMT_J1850PWM.h"

//------------------------------------------------------------------------------
// Funtion: J1850PWM 开始建立传输 初始化协议通讯模块
// Input  : Pakpara - 数据包传输参数
//          PakTime - 传输时间参数
//          Lenth - 发送的一个数据帧长度
//          Data - 发送的一个数据帧
// Output : Ecuname - 应答的 ECU 节点地址集
// Return : 应答的 ECU 节点数量
// Info   : 本函数之外所有 J1850PWM 协议函数都必须在本函数调用后才有效
//------------------------------------------------------------------------------
char CMT_J1850PWM_StartTrans( CMLJ1850PWMpara Pakpara, CMLJ1850PWMtime PakTime,
                              unsigned char Lenth,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long *Ecuname )
{
    unsigned char ECUnumb;
    unsigned char i;
    PAKSEND Paksend;
    PAKRECV Pakrecv;

    if( false == CML_J1850PWM_Open( Pakpara, PakTime ) )//如果打开端口失败
    {
        return false;
    }
    if( Lenth )//判断发送数据长度
    {
        Paksend.PakLenth = ( unsigned char )Lenth;//构造发送数据包
        Paksend.Pakdata = Data;
        CML_J1850PWM_Send( &Paksend );//发送
    }
    else
    {
        return false;
    }
    ECUnumb = 0;//ECU回应数量初始化
    while( 1 )//循环等待接收数据
    {
        if( (CML_J1850PWM_Recv( &Pakrecv ) != false) )//接收到有效数据
        {
            Ecuname[ ECUnumb ] = Pakrecv.PakID;//接收ECU地址到Ecuname
            ECUnumb++;
        }
        else//接收完毕则返回回应ECU数量
        {
            return ECUnumb;
        }
    }

}

//------------------------------------------------------------------------------
// Funtion: J1850PWM 停止传输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停止传输成功时返回 true 停止传输失败返回 false
// Info   : none
//------------------------------------------------------------------------------
char CMT_J1850PWM_StopTrans( )
{
    CML_J1850PWM_Close( );
    return true;
}

//------------------------------------------------------------------------------
// Funtion: J1850PWM 命令传输
// Input  : Paksend - 待发送数据包
//          MaxPak - 最大接收包数
// Output : Pakrecv - 待接收数据
//          PakNumb - 接收到的包数量
// Return : 应答码
// Info   : none
//------------------------------------------------------------------------------
char CMT_J1850PWM_TransCMD( PAKSEND *Paksend, PAKRECV *Pakrecv,
                           unsigned char *PakNumb, char MaxPak )
{
    unsigned char Repcode;
    unsigned char i;

    // 数据发送
    if( ( NULL != Paksend ) && ( NULL != Pakrecv ) )
    {
        CML_J1850PWM_Send( Paksend );
    }
    else
    {
        return false;
    }

    i = 0;
    Repcode = true;

    //一只等待后续帧传输完成,等待时间为一个 P2
    while( true == Repcode )
    {
        // 数据接收
        Repcode = CML_J1850PWM_Recv( &Pakrecv[ i ] );
        i++;
        if( MaxPak <= i )
        {
            break;
        }
    }
    if( i == MaxPak )
    {
        (*PakNumb) = i - 1;
    }
    else
    {
        (*PakNumb) = i;
    }
    return Repcode;
}

//------------------------------------------------------------------------------
// Funtion: J1850PWM 命令传输
// Output : RecvLenth -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Recdata - 回送的数据
// Input  : Lenth - 待传输数据长度
//          data - 待传输数据
//          Userpos - 用户自定义起始区位置
//          RecvLenth - 接收的最大长度
// Return : 应答码
// Info   : 本函数仅用在对地址信息和包长度不关心的情况内,本函数可根据 Userpos
//          的值重组用户区
//------------------------------------------------------------------------------
unsigned char CMT_J1850PWM_TransCMDFix( int Lenth, unsigned char *data,
                                       int *RecvLenth, unsigned char *Recdata,
                                       char Userpos )
{
    unsigned char Repcode;
    PAKSEND Paksend;
    PAKRECV Pakrecv;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char Stemp[ 200 ];
    unsigned char Rtemp[ 400 ];

    // 数据发送
    if( Lenth )
    {
        Paksend.Pakdata = Stemp;
        Paksend.PakLenth = ( unsigned char )Lenth;
        Pakrecv.Pakdata = Rtemp;
        for( i = 0; i < Paksend.PakLenth; i++ )
        {
            Paksend.Pakdata[ i ] = data[ i ];
        }
        CML_J1850PWM_Send( &Paksend );
    }
    else
    {
        return false;
    }

    Repcode = true;
    i = 0;
    j = 0;

    //一只等待后续帧传输完成,等待时间为一个 P2
    while( true == Repcode )
    {
        // 数据接收
        Repcode = CML_J1850PWM_Recv( &Pakrecv );

        if( true == Repcode )
        {
            for( j = Userpos; j < Pakrecv.PakLenth; j++ )
            {
                Recdata[ i + j - Userpos ] = Pakrecv.Pakdata[ j ];
                if( (i + j) >= (*RecvLenth) )
                {
                    break;
                }
            }
            if( Pakrecv.PakLenth > Userpos )
            {
                i = i + j - Userpos;
            }
        }
    }
    if( i > Userpos )
    {
        (*RecvLenth) = i - Userpos - 1;
    }
    return Repcode;
}

//------------------------------------------------------------------------------
// Funtion: J1850PWM 设定传输参数
// Input  : Paktime - 传输时间详细参数
//          Pakpara - 传输详细参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rue or false
// Info   : none
//------------------------------------------------------------------------------
char CMT_J1850PWM_Setpara( CMTJ1850PWMtime Paktime, CMTJ1850PWMpara Pakpara )
{
    if( false == CML_J1850PWM_ConfTime( Paktime ) )
    {
        return false;
    }
    CML_J1850PWM_ConfPak( Pakpara );
    return true;
}

//------------------------------------------------------------------------------
// Funtion: J1850PWM 读取已设定传输参数
// Input  : Paktime - 传输时间详细参数
//          Pakpara - 传输详细参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none
//------------------------------------------------------------------------------
void CMT_J1850PWM_Readpara( CMTJ1850PWMtime *Paktime, CMTJ1850PWMpara *Pakpara )
{
    CML_J1850PWM_ReadPakConf( Pakpara );
    CML_J1850PWM_ReadTimeConf( Paktime );
}

//------------------------------------------------------------------------------
// Funtion: J1850PWM 选择一个 ECU 节点作为当前通讯对象节点
// Input  : EcuAddr - Ecu 节点地址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fo   : J1850PWM 最初被设定为 点对点通讯 因此每次仅选择一个节点作为通讯对象
//------------------------------------------------------------------------------
void CMT_J1850PWM_ChooseNode( unsigned int EcuAddr )
{
    CMTJ1850PWMpara Pakpara;
    // 保存通讯时间
    CML_J1850PWM_ReadPakConf( &Pakpara );
    Pakpara.ECUID = EcuAddr;
    CML_J1850PWM_ConfPak( Pakpara );

}

//------------------------------------------------------------------------------
// Funtion: 设置通讯参数到初始化状态
// Input  : none
// Output : init - 启动链路参数
//          para - 数据包传输参数
//          time - 链路时间参数
// Return : none
// Info   : 初始化状态:
//    para  不需要数据包过滤
//          数据包地址 0x6AF1
//          数据包类型 0x61
//    time  帧超时等待 100MS  回复等待超时时间 1S
//------------------------------------------------------------------------------
void CMT_J1850PWM_SetDefault( CMTJ1850PWMpara *para, CMTJ1850PWMtime *time )
{

    if( 0 != para )
    {
        // 设置数据包参数
        para->PakType = 0x61; // 包头
        para->ECUID = 0; // 不需要数据包过滤,需要过滤时请填写 ECU 地址如:0x6BF1
        para->Address = 0x6AF1;  // 数据包地址 0x6AF1
    }

    if( 0 != time )
    {
        // 设置通信时间参数
        time->VehFrametime = 100;   //多帧超时等待 100MS
        time->Maxwaittime = 1000;   //回复等待超时时间 1S
    }
}

#endif
//------------------------------------------------------ End Of File -----------

网友AK:
这么都高人指点,楼主应该进步很快了:lol

网友AF:
楼主现在估计已经到了看代码做实验的阶段了

网友AL:
我也刚学ARM,都自学的,没办法,不过我有很多项目做,硬件自己设计,软件自己写,这样才会提高嘛

网友AA:
很多知识的学习都有一个迷茫期

网友AE: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和楼主有相同的感觉

网友AC:
楼主小子干得不错,你都跑了,也用不着再迷茫了。要不我拿你的程序再去重用一次,如何?

网友I:
一个月的迷茫期,很正常的,随着学习的深入就会云开雾散

网友AM:
带着项目做,身边又有同伙随时商量,进步就比较快

网友V:
学技术需要一个阶段积累的,不可能速成的

网友W:
楼主的基础估计比较薄弱

网友AN(2012-08-11):
你不累吗,发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