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为什么要接此电路?

楼主(2011-07-20):
看到一电路,视屏信号经过此电路,不知此电路作用,请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隔直流,跟随电路

网友B:
看后级电路的具体情况。
不要三极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怎么会是跟随电路呢?????
怎么都觉得是个分压偏置的放大电路呀!
求细节!!!

网友D:
发射极输出的,跟随电路,。

网友E:
设计跟随器,是为了阻抗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