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11-07-20):
(无正文)

网友A:
当楼主顶,我用PIC的时候遇到过一回,后来找同事看看了,又换了一个新的芯片就好用了,不明白原因,关注中...

楼主:
我已经换了六七个芯片了,还是这样!

网友B:
用专用烧录器?
也许跟设置有关系...
STC 的和华邦的好像不是同样的烧录方法...

楼主:
什么设置呀,以前的时候烧89C4051也没问题,昨天下午不知怎的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C:
仔细核对:芯片型号 编程电压,还有就是换个编程器验证下

网友D:
如果只是在0000H编程错误,你可以尝试降编程的起始地址修改一下再做测试,可以判断是IC还是烧录器的问题,从我的经验来看,烧录器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我今天在同事的电脑上烧写了一下,还是这个问题。后来就换了2148烧写后,发现没问题了。虽然现在事情已经搞定,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E:
估计是个小厂做的编程器吧?

楼主:
原来用的是RF-3148编程器,后来改用RF-2148.前端期间烧写程序的时候,3148也没出现问题,不知怎的昨天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典型小厂产品。

网友F:
lz用的编程器烧的程序吗?

网友G:
基本上就是编程器有问题。但是如果买到假IC,旧IC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我这里就有2个新的ATMEGA168死活也写不进去!

楼主:
IC应该没问题,烧不进去的七个芯片在2148上都烧写成功了

网友H:
厂家有没有选错?

网友I:
用的什么烧录器啊?
看看设置对不对?
连线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