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隔离变压器选型

楼主(2011-07-20):
(无正文)

楼主:
或者推荐个类似的隔离变压器,尺寸大小类似

网友A:
呵呵,一般变压器就关心几个参数:骨架型号,初级圈数和线径,次级圈数和线径。

看上去,这好像是个EE19的骨架。

网友B:
变压器的型号标注并没有国家标准,也没有一定的行业标准,一般都是厂家自己的命名标准。所以,从型号上没有办法区别是哪个规格的,楼主你就省省心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EE19的骨架,怎么会最大外形尺寸才16mm呢?应该是16的吧。

网友C:
型号没用的,应该拿样品和必须满足的参数要求去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