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奇特的软件问题

楼主(2011-07-20):
分析一下下面的程序,单片机为合泰46RU系列
while(1)
{
  if(count1<0x07&&count1>0)       //count1为选择频道,count2为串口接收到的有效数据
  {
// _pd0=1;                        //PWM开关,1为开启PWM,0为关闭PWM
// _pwm0=count2;                  //给PWM0寄存器赋值
  lcd_display(0x4d,count2/100+0x30);        //LCD显示百位
  lcd_display(0x4e,count2%100/10+0x30);     //LCD显示十位
  lcd_display(0x4f,count2%10+0x30);         //LCD显示个位

  }
}
}

现在出现PWM没输出,显示为000(不可调),当把LCD显示放在while外时,count2改成常数,,一切都正常,

网友:
你这只是实现PWM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