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芯片会被锁住吗?我买了一堆下不进程序

楼主(2011-07-20):
编译器用的STVSTM8芯片会被锁住吗?我买了200片STM8,和原来一样的使用,试了十几片全考不进去程序。每次都是出现下面的提示错误

网友A:
不是说了user bootcode size must be reduced,就是说你的启动代码太大了,要缩减一下。估计是你的烧写软件有问题。

楼主:
2# lost1421 这是我第二次买,之前买的一批考一样的程序都没问题,软件一直用的是STV,仿真器也一直用的ST LINK呀。。。。

网友A:
我正在学STM8,还没碰到你遇到问题,我只是从你提供的信息作出的判断。不过我从ST网站上下载的烧写软件的界面跟你的好像不一样啊!你那是什么软件?
顺带抱怨一下:
ST的网站慢的一塌糊涂,之前早有耳闻,但是没有想到是如此的慢,而且老是进不到子网页中,以ST的那种速度,蜗牛都爬到法国了。

网友B:
感觉应该是软件问题

楼主:
6# dfsa 这个软件我们用了两年了,一直没出问题,而且在我的电脑上和其他人的电脑上显示的问题是一样的。我拿了片上次买的STM8,就能正常的下载。。。。。。

楼主:
5# lost1421 我用的ST Visual Develop,不过应该是老版本的,一直用的是这个

网友C:
我正在学STM8,还没碰到你遇到问题,我只是从你提供的信息作出的判断。不过我从ST网站上下载的烧写软件的界面跟你的好像不一样啊!你那是什么软件?
顺带抱怨一下:
ST的网站慢的一塌糊涂,之前早有耳闻,但是没有想 ...
引用 网友A:

蜗牛爬的速度是米每秒,和网速bps没有可比性。
如果蜗牛一次回来只能带一个字节的数据,还是网速快啊。
要是蜗牛带个dvd回来,蜗牛就比st网站的速度快了。

网友D:
为什么UBC=0

楼主:
10# 香水城 我没设置过UBC,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9# linqing171 兄弟真是喜欢“思考”的人哇~

网友E:
不太明白呀

楼主:
13# anqier1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STM8和STM32我们这用好几年了,之前都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写芯片之前先擦除

楼主:
16# dadodo 还真没弄过,该如何擦除呢?

网友F:
往ROP写0就是擦除芯片
STVP里可以设置写入时自动擦除

楼主:
18# dadodo 这样子啊,我找下“自动擦除这个功能”。
另外,高手~我看你的页面上有个阿里旺旺,你哪里卖单片机吗?

网友F:
18# dadodo 这样子啊,我找下“自动擦除这个功能”。
另外,高手~我看你的页面上有个阿里旺旺,你哪里卖单片机吗?
引用 楼主:

有个淘宝店,一般不卖芯片,如果有需要而正好手上有,也会考虑出,呵呵

STVP里的设置,里面有擦除、解锁

网友G:
是否选错了型号?工具连接是否正确?ST-LINK在这段时间里面也许坏掉了!!!

找个高压编程器把芯片擦除一下看看

网友H:
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
21# yewuyi 型号应该没错,工具也没问题。
我焊了一片上次买的那批剩下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一下就把程序烧进去了

楼主:
20# dadodo 哦,酱紫啊。那您的店是卖什么的?

楼主:
20# dadodo 高手在STVD里有写入时擦除的功能吗?

网友I:
是否选错了型号?工具连接是否正确?ST-LINK在这段时间里面也许坏掉了!!!

找个高压编程器把芯片擦除一下看看
引用 网友G:

野熊out了,stm8s没有所谓的高压编程器

楼主:
27# mcuisp 那怎么办。。。

网友I:
买个我的EP968
我就告诉你肿么办;P

stvd本身也可以擦除,可以找一下这个版块我以前的帖子。

楼主:
29# mcuisp 你的EP968是啥?
多少钱?

网友I:
LS兄弟请访问www.mcuisp.com获取信息。
EP968是我研发的一款手持式万用在线编程器。
基于在21ic灌水时的思想火花而诞生。
具有同国外脱机编程器相当的稳定性和功能。某些方面领先于国外品牌脱机编程器。
价格目前是1280元。

网友J(2012-07-21):
芯片加密了,有STVP烧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