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3 0V开关稳压电源电路过流保护问题?

楼主:
当输出端短路或负载电流超过3A时,在R2上产生的电压使VT3导通,VT4也导通。调制管VT2亦随之导通,最终迫使VTl截止,限制了VTl的输出。从而保护了VTl。请问一下R2上产生电压后,怎么让VT3导通的呢?

网友A(2011-07-20):
R2(10k,下端接地),与VT3有什么关系?

楼主:
资料上是这样写的,我看了感觉有问题就拿出来请教一下。原来真的是有问题的。呵呵。请问一下电路图中正确的过流保护是应该怎样工作的呢?我认为是:过流时,VT5基极变高,集电极变低,从而停止对C2充电,C2从充电状态转变为放电状态,从而使VT1截止,从而保护VT1损坏。不知道对错,请不吝赐教。

网友B:
应该是说R10上面的那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似系R10哦,我想问问 RT5的作用是误差放大对C2充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