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代码为什么无法在Usart1输出数据?

楼主(2011-07-20):
MCU是STM32F207 (不是107哦)
main函数中的内容: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这2句要不要都试过了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不用RTS、CTS等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发送、接收使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 0xF0);
   while(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F0);
   }

下载后为何串口接收不到任何数据?(硬件是好的,因为程序可以下载进去,用的是和103相同的下载工具。)

网友A:
AFIO时钟没有使能

楼主:
AFIO时钟没有使能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STM32F2xx的相关头文件中,没有RCC_APB2Periph_AFIO 及其相关的定义。(搜不到包含AFIO或者AF的时钟相关常量)

官方的USART历程里面,也没有和AFIO时钟相关的代码。(官方历程用的是USART3)

网友B:
有没有运行过固件库中的例程?

楼主:
有没有运行过固件库中的例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在例程里面加进去USART1相关代码的,因为我的板子上USART3没有引出。

网友A:
103的哈哈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使能串口1,PA,AFIO总线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 A9 USART1_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TX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10 USART1_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RX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没有不行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x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SART1_Putc(unsigned char c)
{
    USART_SendData(USART1, c);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楼主:
103的哈哈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引用 网友A:

你好,103和20x很多寄存器都不一样了,无法照搬。。。

网友C:
static void ComConfig(COM_PORT po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int8_t com=port;
//      for(com=0;com<COMn;com++){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COM_TX_PORT_CLK[com] | COM_RX_PORT_CLK[com],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GPIO_PinAFConfig(COM_TX_PORT[com], COM_TX_PIN_SOURCE[com], COM_TX_AF[com]);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GPIO_PinAFConfig(COM_RX_PORT[com], COM_RX_PIN_SOURCE[com], COM_RX_AF[com]);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TX_PIN[co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OM_T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RX_PIN[com];
            GPIO_Init(COM_R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
}

char ComOpen( COM_PORT port,COM_PORTMODE *Portmode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_iCOM=port;
  //初始化IO配置
  ComConfig(port);
  //参数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Portmode->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Portmode->WordLength;;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Portmode->StopBit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Portmode->Parity;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COM_USART[port],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COM_USART[port], ENABLE);
  return true;
}
照这个初始化看看!

网友C:
#define COMn 2
#define COMIntn 2
pFnSCON COM_Int[COMn][COMIntn]={0};
USART_TypeDef* COM_USART[COMn] = {USART2,USART3};
GPIO_TypeDef* COM_TX_PORT[COMn] = {GPIOA,GPIOB};
GPIO_TypeDef* COM_RX_PORT[COMn] = {GPIOA,GPIOB};
const uint32_t COM_USART_CLK[COMn] = {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USART3};
const uint32_t COM_TX_PORT_CLK[COMn] = {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
const uint32_t COM_RX_PORT_CLK[COMn] = {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
const uint16_t COM_TX_PIN[COMn] = {GPIO_Pin_2,GPIO_Pin_10};
const uint16_t COM_RX_PIN[COMn] = {GPIO_Pin_3,GPIO_Pin_11};
const uint8_t COM_TX_PIN_SOURCE[COMn] = {GPIO_PinSource2,GPIO_PinSource10};
const uint8_t COM_RX_PIN_SOURCE[COMn] = {GPIO_PinSource3,GPIO_PinSource11};
const uint8_t COM_TX_AF[COMn] = {GPIO_AF_USART2,GPIO_AF_USART3};
const uint8_t COM_RX_AF[COMn] = {GPIO_AF_USART2,GPIO_AF_USART3};
__IO  uint8_t COM_RxFlag[COMn][2] ={0};//串口接收中断标识
__IO  uint8_t COM_TxFlag[COMn]={0};    //串口发送中断标识

网友D(2012-01-17):
不行的 串口以是不是还要改别的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