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调试电阻

楼主(2011-07-20):
以前做电源的时候,总是会在电源的输出串一个0欧姆电阻,等到确定电压没有问题的时候再焊上。
现在在调板子的过程中,总会遇见电流偏大的情况。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将0欧姆改为0.22欧姆,然后量0.22欧姆电阻的压降,得到支路电流,进而判断大电流点。
现在板子贴回来,一个个换成0.22再换回去显然不现实,所以向将所有类似的0欧姆改成0.22,但现在有一个疑虑,如果串上0.22欧姆电阻,会不会对电源的纹波有影响,我实际测试过,没有影响,但是我的示波器的探头不行,压根得不到精确的纹波,实际产品短期内还没有出现问题。哪位DX能从理论上帮忙分析一下,这样做到底是否可行。谢谢先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此0.22欧电阻不再更换。
对纹波影响倒是很小,但此电阻正常工作时也要无谓消耗功率。

楼主:
呵呵,毫瓦级的,关于电源的文波有本很经典的书叫啥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