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

楼主(2011-07-20):
void UART_INT() interrupt 4
{
if(RI)
{
  uint16 count = 0xFFFF;
  while(1)
  {

   while(!RI)
   {
    if(count == 0)
    {
     UART_Receive_Flag = TRUE;
     return ;
    }
    count--;
   }
   UART_TxRxBuf [UART_Receive_Count++] = SBUF;
   RI = 0;
  }

}
else
{
// TI = 0;
}

}
对这段程序始终不是很理解 。
uint16 count = 0xFFFF;这句起什么作用呢。
UART_Receive_Count++。这个变量会不会不等于0呢?

网友A:
超时参数吧  if(count == 0)
    {
     UART_Receive_Flag = TRUE;
     return ;
    }
COUNT=0时就返回

不过整个程序怎么写了死循环

网友B:
多读点优秀代码

网友C:
多读点优秀代码
引用 网友B:

优秀代码在哪?

网友D:
uint16 count = 0xFFFF;这句起什么作用呢。
赋初始值

UART_Receive_Count++。这个变量会不会不等于0呢?
会不会看其他地方的设定,这个中断里不会,接收65535个字节后退出

这种代码确实不咋的

网友E:
超时保护,后面那个变量是收到多少字节的计数器。

另外这个程序写得非常弱智。如果在我手下,头都会被骂裂。建议楼主想下弱智在什么地方,你就升华了。

网友D:
我也看错了,误导啊,惭愧——

网友B:
优秀代码在哪?

网友E:
优秀代码在哪?
引用 网友B:

在心中,想通原则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