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放置PCB库元件时出现一定角度

楼主(2011-07-20):
protel99se中在PCB模式下放置PCB库里的所有元件,都有一定角度,rotation里显示是187度,但是PCB封装库里都是0度的,之前是画图需要调整过元件旋转的角度,但是怎么改不回去了,在优选项里设置了,还是不行,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来高手来解答下啊

网友A:
放置元器件,元器件还跟着鼠标没有放到PCB板上的时候按TAB键,重新设置下角度,下次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