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并口通讯的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1-07-20):
如图一所示:
上位机和由
C8051F320单片机构成的系统通过并口进行通讯。24V电源通过25针接插件提供:PIN23-PIN25+24V, PIN22-PIN2024VGND024V电源经DC/DC隔离电源模块U11处理后作为单片机U10的电源。

其中,并口数据端口引脚PIN2PIN9和单片机的P1口相连;并口状态端口引脚Pin10Pin11分别和P2.1P2.0连接;并口控制端口引脚Pin1通过上拉后和P0.0连接。调试软件为ParallelPortControl(如图二所示,现有如下问题请教:
ParallelPortControl发送框中输入123456如图二所示,点击SEND。请问,此时,在控制端口引脚Pin1上应该出现6次低电平,对吗?
谢谢!

图一:

图二:

楼主:
没有人理:'(

网友A:
不是。按整数给你发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并再请教:您说的“不是”,指的是 控制端口引脚Pin1上不是出现6次低电平,是吗?

您说的“按整数给你发的”,指的是什么,我还是没看明白。 我猜测一下,我觉得123456就是六位整数,如此推断,也应该是出现六次低电平。如下图所示:因为PIN1脚是选通端,低电平有效,所以,当上位机发送数据给单片机系统时,首先应选通,这里发送123456六个数据,那么就应该是PIN1脚出现一次低电平,发送一位数据;接着,出现第二次低电平,发送第二位数据;以此类推,出现六次低电平,就把六位数据全发送了。我的猜测对吗,还请指点!
谢谢!

网友B:
计算机上的并口为Centronics接口也称IEEE1284,其规范可在网上搜。

楼主:
在google上搜了一下Centronics接口规范,有如下内容(附截图):http://www.4oa.com/whatis/sort03151/237515.html
附截图:

还有好多,都和这个类似。
例如:
游志宇的用VC实现PC并行端口数字信息的输入/输出

http://www.bianceng.cn/Programming/vc/201006/17989.htm
但是,看了上述内容后,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请问,chunyang前辈说的规范是指上面的这些内容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