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单片机EMC问题

楼主(2011-07-20):
HOLTEK单片机EMC问题:
请问HOLTEK 中的HT46R065 EFT如何想过2.5K,有没有什么办法,原来改过PCB板?能过1.2k.一打就复位。

网友A:
这个需要在芯片的电源和Reset信号上加防护,在加防护之前在EMC的测试实验场地用示波器抓一下,芯片的3.3V和reset上的波形。
解决方法,1,3.3V在芯片每个供电的VCC上再并一个1uf的电容不行用10uf的,再不行在某些路电源上加LC的π型滤波
2,Reset信号的处理方法是加强上拉电流,增加电容。

网友B:
我也用合泰单片机做一个IPHONE充电器(HT46R51),当IPHONE处于高用电时,合泰单片机也复位,我在LDO输出加了一个100M/1K的磁珠貌似这种现象发生几率降低了